[照明] 好视力护眼台灯,14W,不亮了

楼主(2022-02-21):
好视力护眼台灯,14W,不亮了。  测量了led 输出,电压只有0.1伏。  灯珠是好的,。电感L5 有温度,还挺高。  不晓得怎么维修。有大神给指点一下吗?

楼主:
这个灯是内置电池的。电路上半部分就是。

网友:
猜测是电感旁边的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
猜测是电感旁边的电容击穿

网友:
输出电路中有元件损坏,拉低了电压。可以断电后用电阻档测量阻值判别。

网友A:
看一下C28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台灯卖得很好啊,楼上的一下就指出问题了

楼主:
二极管 在板上可以测量吗?还是要拆下来才行?

楼主:
C28 替换有什么要求吗? 还是随便搞个体积差不多的都行?

楼主:
二极管型号 都是 SS34 , 3A 40V . 台灯功率只有14w, 大概 是 20V 700MA,  SS34 应该不太容易坏吧?

网友:
试试去掉电容等漏电故障元器件,用降压板替代。没想到楼主充电台灯,电路比F95充电风扇高级很多,价格好几百元起步。

网友:
这电路板太垃圾了

楼主:
原来是电容c28 坏了。短路了。拆掉就有电压了。 这个电容要怎么替换? 不装可以吗?

楼主:
输出电压还挺高,20V。  小电容有这么高耐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28是不是短路了

牛!
能否看看这个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348-1-1.html
谢谢

楼主:
似乎1206电容大些,耐压也高些。随便拆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电容c28 坏了。短路了。拆掉就有电压了。 这个电容要怎么替换? 不装可以吗? ...

不知道多大,怎么换

楼主:
随便找个体积差不多的电容换了。 只要电容不漏电。似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