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问一个电路板的电容搭配问题(TDA1521半成板)

楼主(2022-02-21):
   听着前几天打造的火柴盒TDA1521真的是舒心啊

忍不住要再组装一套

所以这次买了大板套件

挑了很多

还是翻车了

再次见识了 拼夕夕的厉害了

瞧瞧给配的什么料子

基本都不对版啊

所以求问大神

问题基本都归类再图片1里面了

1:难道这种黄色小电容价格比电解电容还贵吗?

为何商家这点都抠 想买这种电容叫什么啊 那里靠谱些

给的是电解电容还不分级别焊接

不怕我放鞭炮啊 以前玩炸过 怕了怕了

写着224给的是3.3uf电解电容

那2个左下角100uf的给的是150uf的也没问题吗?

2:那个3R3电阻给的是10Ω的,有影响吗?

3:最后左上那2个大电容,也不知道干嘛的,板子写着68oouf,

给的是区区去1500的。。。。汗。。

想换原参数6800的那里靠谱能买?

最后图是商家的,看起来倒是和给的一样

只是和板子参数不一样 感觉怕怕的

求问各位大神

------------------------------------------
  我还没焊接 目前还都是散件 哈哈
为了不再误导各位大神商家的展示图
我就只留一张吧

网友A:
黄色的是独石电容,也可能是瓷片电容,不分极性的
用薄膜电容或者聚酯电容会好一点,可以买威马WIMA、爱普科斯EPCOS、基美KEMET、村田MURATA、松下、厦门法拉
1500UF的主滤波小了点,个人建议4700UF以上,尼吉康、红宝石、松下、伊娜、国产江海、艾华都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上立创买,深水宝假货多
电阻你可以查下芯片的DATASHEET,查下走线,黑色板子实在看不清楚
个人认为是和整流桥旁边的两个20K组成负反馈,3.3R这个倍率太高了,官方给的是680R
如果是输出脚接电容对地防震荡的3.3R或者10R都行

网友:
1:难道这种黄色小电容价格比电解电容还贵吗?

答:其实电解更贵,而且这个套件给的是ELNA电容,属于音频专用的补品级电容,如果是真货的话远远比那个黄色的贵

为何商家这点都抠 想买这种电容叫什么啊 那里靠谱些

答:黄色的叫独石电容,tb上基本都属于差不多能用的水平,也没必要换

给的是电解电容还不分级别焊接

不怕我放鞭炮啊 以前玩炸过 怕了怕了

答:这里用于输入耦合(隔离直流),应该是负极朝着输入端,正极朝着IC输入端,就算反了也不会炸,而且套件里那个似乎是无极性电容

写着224给的是3.3uf电解电容

答:这里容量大点的话,可以改善低频响应,副作用是开关机时容易出现冲击声

那2个左下角100uf的给的是150uf的也没问题吗?

答:这里是IC内部中点偏置电源的滤波电容,大一点没有影响,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好

2:那个3R3电阻给的是10Ω的,有影响吗?

答:这里是输出端的RC吸收回路,主要作用是防止高频自激,电阻给大了,可以降低自激的风险,但输出的高频响应变差,官方推荐的是8.2欧,在PCB走线设计合理的情况下,阻止小一点好,高频损失小,但这个板子,走线水平应该一般,建议直接用10欧的吧,最后再细说这点

3:最后左上那2个大电容,也不知道干嘛的,板子写着68oouf,

给的是区区去1500的。。。。汗。。

想换原参数6800的那里靠谱能买

答:小功率功放,1500uf的电容也够用,换6800uf的话体积巨大,板子那个位置应该装不上,而且如果使用开关电源供电,通电瞬间的冲击电流容易引起电源保护,建议是将就用

另外,这个套件基本也就是初学者水平,从元件的排列上看,PCB布线功底非常一般,两个1500uf大电容和两个150uf小电容,竟然不尽量靠近IC电源脚摆放,这样滤波效果很差,只是看起来好看而已,建议楼主也别太折腾了,这套件没必要换电容之类的,装好听个响就行了

楼主:
看着不太对的电容 心京京 突然也都懒得动手焊接了  哈哈  等待那里推荐下有卖可靠的 黄色那种电容和6800uf的电容

网友B:
我在一块旧版上拆了几个,不知道真假。

楼主:
刚刚自己看了下 原来这货叫毒石电容啊   哎 也麻烦 几块钱虽然能买很多  但是。。。。买了基本就是浪费 哈哈看来只能去那里拆几个来看看
威马又是什么  说好?  能替换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块旧版上拆了几个,不知道真假。

恭喜啊  旧板 基本没有假的   而且就我最近对1521的深入研究哈  发现 基本没有假的  就算是也是用什么TDA26什么来着忘记了打磨的   效果和1521没差 海带静噪功能   只是因为1521名气比较大 好卖   其实也就几块钱玩意

楼主:
更新了  哈哈哈 换了全部电容  好太多了

网友:
独石电容
就是MLCC的有引脚版

网友C:
黄电容应该有可能是钽电容,比电解贵,优点是漏电小,也分正负极。

至于用在哪里,根据容量就可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电容应该有可能是钽电容,比电解贵,优点是漏电小,也分正负极。

至于用在哪里,根据容量就可以区分。 ...

真心感谢大神

现在不是不懂的要元件要摆放在再那位置焊接

而是想着是换成独石的统一看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容量不一样也能正常使用吧
或者说 可大不可小是吧。

原来真的比电解还贵啊 哈 难怪商家这都抠了。

网友:
6800变成1500,容量肯定缩水了!体现在滤波效果没有6800的好!

网友A:
还有你把无极性电容的位置装了电解电容确定没装反?当心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把无极性电容的位置装了电解电容确定没装反?当心烟花

回禀大神  请安心我手上现在还是是裸板 我正是发现了那个问题所以 怕怕  也还梅动手
一切零件还都是散散的

  后面带散热板那些图是商家的图 我只是发出来参照下哈哈

对的您是正确的  我也怕再次听到鞭炮声
  所以 我搁置了
  来着求问大家 那里能买到那种独石电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是独石电容,也可能是瓷片电容,不分极性的
用薄膜电容或者聚酯电容会好一点,可以买威马WIMA、爱普 ...

非常好 感谢您的建议  收下喇   哇 原来立创是一个大电器元件网站呀 宝库啊 学到了呀
原来我大厦门也有能拿的出手的电子元件厂啊

还叫法拉  真是好名字

3R3两端确是接输出脚的,一端通过223电容到输出脚的4L+,一端直接到输出脚6R+(把6的R+和4的L+输出脚直接到了输出喇叭的接线端的当+-了)

网友D:
3.3UF的伊娜电容是做输入耦合的,应该接1脚和9脚,150uf的化工电容应该是输出耦合电容,接运放的4和6脚,我怀疑楼主焊错位置了,3.3uf电容最好换成无极性音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UF的伊娜电容是做输入耦合的,应该接1脚和9脚,150uf的化工电容应该是输出耦合电容,接运放的4和6脚,我 ...

我都还没焊接啊   您看了错喇

  最下面横线下的是商家的图片

我还没动手呢

想着要点好些的电容来替换和等壳子来了比比大小

再焊接来一次到位

发现给的不太对劲 特意来向各位大神 求证的

网友:
tda1521还有后面带A的,听说功率比较大一点。我最近也在拼夕夕上订了一套TA7240AP功放板的套件,几天了也没有发货,咨询售后,说是什么预售商品,咱也不知道这预售商品是啥意思,怎么几天了还不发货。

网友:
现在我两台电脑就在用1521,只是板子和你不一样,你这个是单电源BTL,1521的滤波2200μ足够了,两个1500μ也是3000了
黄色是钽电容吧,原来我还特意买过,做耦合和去耦用,3.3Ω那个是输出如贝尔吧,10Ω也行,其实不要都可以

网友:
能不能用得看电路和手册啊。看外观哪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