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开卡问题求助 只有08_SCANBAD操作成功

楼主(2022-02-21):
拿到一块联想固态硬盘SL700系列MSATA256G,不认型号,认容量,无法分区和格式化。
上1153E转接卡后打开软件,结果只有08_SCANBAD操作成功。

然后按论坛大神教程设置如下:

结果显示FAIL:

硬盘坏块情况和FLASH ID如下: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能开卡成功,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个设置是不对的,这个是长江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是不对的,这个是长江颗粒,

设置NVDDR3以及onfi3.0都不行哦。

网友B:
重新下一次或解压一次软件,就侦测一下ID,然后保存开卡,开卡前短接rom上电,要不会报错,其他参数要调整的话尽量不要动工作站名称这个参数,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修改就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经验就这些,长江开过很多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导。找到症结所在。本块固态硬盘能认容量无法格式化系固件区有坏块,不对ROM短接的话,则直接报红FAIL,无法开卡。
现短接进入ROM模式,更改相关设置,已经开卡成功,跑圈OK。谢谢各位!

网友C(2022-04-25):
引用 网友B:
重新下一次或解压一次软件,就侦测一下ID,然后保存开卡,开卡前短接rom上电,要不会报错,其他参数要调整 ...

侦测不到闪存id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侦测不到闪存id 怎么回事?

flash database中没有,或是用改的,用来开,将flash id拿来看,网友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