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样的8MM灯珠那里可以买到 淘宝的功率都太小了

楼主(2022-02-21):
摄像器材 淘宝买的亮度低好多 一个灯珠使用的时候功率0.5W

网友A:
你要买草帽,买cree的L2,一个10瓦

网友:
游戏机上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草帽,买cree的L2,一个10瓦

像是零几年6金线,手提大手电筒中功率LED灯珠,引脚带散热加粗避免过热。实在买不到试试国产仿流明1瓦,楼上说的CREE太贵,每颗几十元,用在楼主灯板不止好几百元。

网友:
要不买xph70,那个一颗就18瓦

网友:
大约是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管脚散热,功率稍大。

网友:
这种是过时产品了,现在不好买,现在大功率灯珠基本都是贴片的
会画板的话,直接打板复刻吧,去jlc打样铝基板,自己想贴什么LED都行

网友B:
淘宝不是一大堆吗?找不到?

网友:
F8 圆头 LED
F8有两种,一种草帽,一种圆头,楼主这种是圆头的,买圆头的就好

网友:
草帽的散热差,大功率的早淘汰了,现在没人这样大批量用草帽做灯板了

网友:
补光灯吧,有年头了,现在都是贴片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不是一大堆吗?找不到?

淘宝买的功率严重不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功率严重不达标

很多的,你这个是0.5瓦的,0.75瓦的是草帽,我是随便收的,
你可以搜 led 8mm 圆头 0.5w

网友:
F8草帽灯珠,最大功率貌似才0.75w,我买过很多,没啥用处,一致性比较差点,散热也不好,容易嗝屁。
看你要点光源还是面光源,点光源选择单颗大功率灯珠,面光源嘛,多弄几块,凑吧

网友:
散热不好,还不如那种1w的标准灯珠,后背可散热,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