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入耳式耳机左右音量一边大一边小怎么解

楼主(2022-02-21):
平时都听大耳机,听了下那种有胶套的入耳式耳机,塞入耳朵后发现总是声音偏左,开始怀疑耳机问题,左右对调或更换同类耳机,都觉得声源来自偏左边,但单独左耳听或右耳听又听不出音量的区别,我听力没问题,后来觉得是我耳廓的关系,左右有些细微差别吧,把右边塞紧些就听上去平衡了,这样子怎么办

网友:
胶套有大中小三个号的,找一对你听着合适的套就行了

网友:
调EQ  声音大的一边减一点

网友:
是的,人的耳朵孔左右其实不一样大,但耳机又是按左右一样大小的尺寸去做的,偏音除了音源、耳机自身的问题,多半是没塞紧漏音造成的,你可以尝试左右耳机使用不一样尺寸的胶套去调节。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阻吧

网友:
人耳左右的灵敏度本来也有差异,戴耳机隔绝外部噪音的情况下,感觉会更明显

网友:
耳机应该还有几个不同大小的硅胶套吧,尝试换不同大小的试试。人体也不是完全对称的,比如左右手、左右脚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大小,估计耳朵眼也是不同大小,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左右声道的原因么?两面的声道声音本来就不一样啊

网友:
实在不行,弄个耳挂试试(无线耳机必备)可以防丢,防贴耳不适。

网友A:
网友的耳朵可能偏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的耳朵可能偏音了

不是耳机有问题就是耳朵有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我的耳朵有毛病了

网友(2022-03-27):
更换不同大小的耳机套试试

网友:
调整胶套,清理耳机的滤网,基本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