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铅酸蓄电池断开充电器之后不能保持原来的电压?

楼主(2022-02-21):
充电充满的时候,电压可能有14.4V,但是断开充电器后会逐渐降低到12.6V左右,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不像锂电池那样,充电到4.2V,断开后也稳定在4.2V不变?

网友:
度娘解忧愁

网友:
因为电池就没升到14.4   14.4v只是理论电压和这个电池最高的安全电源
实际你充电时候 显示14.4 是因为电源是14.4,电瓶已充满实际电源就是12.几伏,
因为已饱和进入涓流充电阶段 实际电流很小几ma
电瓶饱和,充电电流极小了 几乎不会拉低电压了 所以显示是14.4
涓流一直充理论上是能接近14.4v的
但是旧(1年以上的)电瓶可能就过充了 发热严重 然后可能就会鼓包了

网友A:
我有个蓄电池充满也就只有12.2,估计是坏了

网友:
铅酸是三段式充电,恒流-恒压-涓流
只有恒压阶段的电压是最高的,最高可能高达15-16v,其他两个阶段的电压较低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带芯片控制的,没有接电池时,不会触发恒压阶段的高电压

网友:
想象一下往杯里面倒啤酒,倒太快的时候就有泡沫溢出,这个时候你就认为满了,停止倒酒,一会泡沫消了

网友B:
如果充满还是这么低的话,那这个电池已经坏了。正常的电池充满应该有13V以上。

网友:
这么说吧,一般12V电池,充满,静止2小时,12.8V以上,不低于12.8V,当充满后静止2小时,低于12.8V的时候,容量和寿命衰减了,12.6的话就只有80%左右了,所以当你发现你电瓶充满放着,低于12V,可以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蓄电池充满也就只有12.2,估计是坏了

不是估计,肯定坏了。拆下来看看有没有鼓包。

网友:
因为电池有内电阻,设电池电压为Uo,内阻为R,充电时电流为Ii,放电时电流为Io,则有如下情况:
充电时,输入电压经电池内阻向电池充电,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则输入电压为:
Vin=Uo+Ii*R
放电时,电池电压经内阻向外供电,电流从正极经负载流回负极,则输出电压为:
Vout=Uo-Io*R
如果充电与放电时电池电压相等,即两式子的Uo相等,则有
Vin=Vout+(Ii+Io)R
从式子可知,充电时输入电压绝对大于输出电压。除非该电池是没有内阻的理想电池。

网友:
这里面的道理几句话比较难解释清楚,因为涉及到好多专业知识。简单来说,充电时达14.4V,一是充电时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原因。另外,还有电池存在内阻,充电时充电电流与其内阻的乘积造成了电压上升的假象。一般正常的电池,在20度左右的环境下,充电结束后静置1小时,12V电瓶的空载电压大概为13.15V左右。想了解更详细的知识,需要去看专业书籍,百度都不会很详细。

网友:
14.4V的电压,是充电器的电压。不是电瓶的电压

网友:
不知道记没记错,铅酸蓄电池正负极板浸泡再稀硫酸电解液里面,充电过程其实化学过程,反应时靠近极板电解液溶度高等静置一段时间后电解液溶度均匀了电压自然就下降了。反应时也一样电压拉低了 但是远离极板电解液溶度高 慢慢混合均匀电压会有些许回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充满还是这么低的话,那这个电池已经坏了。正常的电池充满应该有13V以上。 ...

有的会有在12.6V。这要看厂家的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会有在12.6V。这要看厂家的工艺。

我接触的电池多是UPS电池,标称12V的基本上充满都13V以上。这种掉这么多电压的,都是坏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的电池多是UPS电池,标称12V的基本上充满都13V以上。这种掉这么多电压的,都是坏电池。 ...

铅酸蓄电池有非常多种类,维护式,阀孔免维护式,还有胶体电池包括agm,加上极板材料都有区别,电压也有区别。
像agm胶体电池充满电压就是13v 里面电解液非常少晃动无声。

而汽车大部分都是水电池里面晃动可以听到电解液晃动声音,充满电压会快速回落到12.x 不超过13v 静置一晚上就12.2~12.5v之间。
如果你特意测量汽车普通免维护电瓶,efb启停电瓶,agm启停电瓶,电动两轮三轮车电瓶,还有ups电瓶就会感觉出差异。
所以不能简单看充满后后电压低于13v就判断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酸蓄电池有非常多种类,维护式,阀孔免维护式,还有胶体电池包括agm,加上极板材料都有区别,电压也有 ...

学习了,平时接触这类电池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