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顯示器插電源沒有任何反應

楼主(2022-02-21):
電源指示燈不亮,畫面沒有,拆開裡面沒有看見燒壞什麼,不會檢測元件
誰有經驗分享一下是什麼問題。

順便這種指針表怎麼改動一下,讓它能量更大的電流呢?

還有一個這樣的48伏電動車充電器,我用測量表量它卻什麼動作都沒有,明明都有電的。。。。剛才檢查一下,原來是接觸不良,原來焊錫表面上有絕緣的包裹著,可能這錫本來就夾有這絕緣的包裹物,每次焊過都上浮在表面

還有一個觸摸屏驅動板,程序出問題了,不知道怎麼搞,怎麼刷芯片,型號也不知道

网友:
路过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电源灯不这亮,电源坏,无输出的可能性大。测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
第二个问题,还是换一块表吧。

网友A:
淘宝搜 “dell 显示器 电源板” ,同型号的买来换了再说。  大电流嘛。。。“分流器” 百度一下,百度之后还不明白只能说不适合玩老表,老老实实玩自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dell 显示器 电源板” ,同型号的买来换了再说。  大电流嘛。。。“分流器” 百度一下,百度之后 ...

是這個吧,怎麼接啊,給個接法的電路圖紙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dell 显示器 电源板” ,同型号的买来换了再说。  大电流嘛。。。“分流器” 百度一下,百度之后 ...

在這個理解後的基礎上加進去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這個吧,怎麼接啊,給個接法的電路圖紙行嗎

是让你了解原理,不是让你买这个分流器。这种分流器表里面装不下的。万用表里面需要更换康铜丝制作的精度很高、温漂底的分流电阻,你看上去就是一根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让你了解原理,不是让你买这个分流器。这种分流器表里面装不下的。万用表里面需要更换康铜丝制作的精度 ...

我已經下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让你了解原理,不是让你买这个分流器。这种分流器表里面装不下的。万用表里面需要更换康铜丝制作的精度 ...

我用這個表這個檔位量了二極管電阻,有兩個二極管電阻怎麼量都一樣的,是燒壞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這個表這個檔位量了二極管電阻,有兩個二極管電阻怎麼量都一樣的,是燒壞了吧? ...

就這兩個,怎麼量電阻都一樣的,就是它們

楼主:
這個正方形的線圈,六個腳一排的那裡沒有電壓出來,還是用這個阻值量了一下,三對腳都一樣阻值通電,上面四個腳,左兩個通電,右兩個通電,左一對右一對互不通電,報告完畢

楼主:
然後這四個腳的電壓輸出不穩定的4十幾伏

网友B:
能退的话就退了吧。买回来也没用,表里面装不下。你先去看看指针式万用表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這個表這個檔位量了二極管電阻,有兩個二極管電阻怎麼量都一樣的,是燒壞了吧? ...

你是说都是接近无穷大?二极管有正向与反向情况,正向时电阻较小,数百欧;反向时,(即500表的黑棒接负极时)则为无穷大。你可以交换表笔测量一下。另外,在路测量时会受其它元件的影响,通常只是作一般估计。要确认时需焊下来测量。看起来你的基础还比较低,建议先多看看相关教材。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一般不会有太多时间给你普及基础知识的。

网友C:
繁体字,指针表,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都是接近无穷大?二极管有正向与反向情况,正向时电阻较小,数百欧;反向时,(即500表的黑棒接负 ...

就這個表 這個刻值量的,反正二極管交換量不可能一樣數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繁体字,指针表,不回复。

這個表的圖片是沒有量的時候的照片,不過就這個刻值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退的话就退了吧。买回来也没用,表里面装不下。你先去看看指针式万用表的原理。 ...

好像是10㎝長2㎝寬1㎝厚的

网友D:
先检查电源板有没有输出12V或者其他工作电压吧,一般老显示器爱坏电源板,如果不想费事就直接拿着液晶屏型号去某宝找通用驱动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电源板有没有输出12V或者其他工作电压吧,一般老显示器爱坏电源板,如果不想费事就直接拿着液晶屏型 ...

我隨便量了一下這附近輸出線位置好像沒有電流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