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CT6100改硬盘

楼主(2022-02-21):
主板带一个升腾的电子盘,DOM盘,供电针脚定义见图,靠近sata两针为正,其它两针为负,供电5v,使用小4Pin转15p sata供电线(此处需要15p 供电定义图,找到5v正负两根线是哪个针脚),挂2.5寸笔记本机械硬盘。主板预留了mpcie,msata位。考虑功耗,回头换个拆机小固态。

网友:
路过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这个接头
怎么看起来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错觉

网友:
那个msata1的空焊盘位,买个MINI PCIE 52P插座,4.0高度应该就差不多。直接插个msata小固态

网友:
升腾的设计的接口盘,gi945也是这种

网友:
这么小?加上一堆东西散热还能撑住吗?

网友(2023-04-06):
改好了吗,能读盘么?BIOS好像有锁定吧

网友A:
打X的部位是要拿风枪吹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X的部位是要拿风枪吹掉吗?

画的指引标线,红x是正极,绿-是负极

网友:
师傅,改好了吗?我看到淘宝上有卖改过的120G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83315256954

网友B:
mSATA与PCIE都是总线标准,两者的区别在于SATA执行的AHCI协议标准,传输速度目前最高6Gbps;
mPCIE传输速度最高可达32Gbps,兼容AHCI标准的SSD,也兼容NVMe标准的SSD。(* NVMe标准是专门针对PCI-E接口总线定制的SSD协议。)
这两个接口都 有预留,我很想知道这个能不能上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与PCIE都是总线标准,两者的区别在于SATA执行的AHCI协议标准,传输速度目前最高6Gbps;
mPCIE传输速度 ...

用的sata接口,毕竟手头只有这些,预留的位置还要焊接,没有操作过,不确定预留接口能否使用。

网友C(2024-03-11):
CT6000和这个配置一样吗
D2550,2+8G

网友(2024-06-29):
引用 楼主:
用的sata接口,毕竟手头只有这些,预留的位置还要焊接,没有操作过,不确定预留接口能否使用。 ...

要不哪位有机子试试,加两个插座看看能不能用,通用接两个大硬盘做NAS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6000和这个配置一样吗
D2550,2+8G

6100是J1800,内存硬盘都可以升级

网友(2024-08-03):
研究这个ct6100,请参考ct6200,一样的机器,区别是6200多了一个DP,sata口没有,用的是msata硬盘。可以负责任的说,6100加上msata母座和dp转接线就是ct6200了,可以用dp线,同时有两个硬盘(sata+msata),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ata接口,毕竟手头只有这些,预留的位置还要焊接,没有操作过,不确定预留接口能否使用。 ...

我搞清楚了,它有个兄弟型号6200,用msata没有sata,加个msata母插就行了。

网友:
这小玩意一个sata口 一个供电,做个供电线就可以接普通的sata盘了吧。  我之前见过的这种类型的盘是接usb 9pin插口上的,比起楼主这种 感觉可行性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