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支招,DC供电主板加ATX电源

楼主(2022-02-21):
手头有个闲置的J2900主板,想组一个平时用来折腾的NAS。问题是主板是12V DC供电的,想带多个硬盘的话比较麻烦。我现在是引出ATX电源的启动信号接个开关先开启ATX电源,再开主板开机信号,关机先系统正常关机,再停ATX电源断开硬盘供电。这样开关机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求大家支个招,这样搭配使用有没有好一些的方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加继电器,用USB的5伏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硬盘的5V和12V供电,试试吧

网友A:
主板图呢?通常DC供电主板如果有SATA口,会有一个供电口的。没有的话DC口接出12V再接个DC-DC5V不就齐活了?

网友:
我就是这种板子,用的是一个继电器,很简单

网友:
准备一只继电器,在主板上找到开机后有稳定电源的点位,飞线接继电器线圈,然后继电器的触点接ATX电源的绿黑线
不推荐从USB取电,因为很多主板关机后,USB仍然带电,而且USB同一接口连接其他外设时,容易出现供电不足,如果此时继电器吸合不稳定,容易造成ATX断电损坏硬盘
建议是从机箱风扇接口取电,配合12v继电器,没有风扇接口的话,就找主板上的大电容,开机后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各个大电容两个脚之间的电压,总能找到合适的取电点位

网友B:
你用外接12v电源不是也得关两次吗?一次电脑主机、一次12v适配器插座。第二次关机可以顺带关闭显示器电源

网友:
好麻烦
硬盘现在貌似都自带休眠
电脑断不断电对硬盘都没啥影响吧
如果非纠结 干脆换个主板吧
省事儿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图呢?通常DC供电主板如果有SATA口,会有一个供电口的。没有的话DC口接出12V再接个DC-DC5V不就齐活了 ...

接1个硬盘可以,问题是我想接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外接12v电源不是也得关两次吗?一次电脑主机、一次12v适配器插座。第二次关机可以顺带关闭显示器电源{: ...

电源适配器就没拔过,现在这种用法不关ATX电源,硬盘一直供电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适配器就没拔过,现在这种用法不关ATX电源,硬盘一直供电中

那就不能直接断电了,硬盘要有个磁头归位的过程

网友:
一块硬盘算启动时2A电流,三块就是6A,这种板子给他2A电流足够用了,一共8A,买个10A的大板砖,硬盘12V从主板上靠近电源插口的地方可以取电,自己做根线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1个硬盘可以,问题是我想接3个

所以问题得说清楚,并不是别人设计有问题,是你非要把小主板当NAS专用。至于解决。。。DIY都是因陋就简,有什么用什么,不过ATX就太 low 了,还何苦折腾 小主板。考虑到硬盘多启动电流较大,可以用19.5的笔记本电源DCDC几路出来供电,至少噪音体积比ATX好得多。

网友:
既然搞得NAS就得付出成本,所以搞一个低功耗的台式机也不会有多大耗电量。比起这个省心省事毕竟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简单,某宝10块钱买个ATX转接板就能当DC电源用了,怕费电还有30块包邮的拆机服务器长条电源,很多都是80认证的,回来自己改线就能用,他们搞玩客云的很多就是这么做集中电源的

网友C:
直接从 atx 取 电 12v ,短接 黑绿线 开机 ,关机 远程登陆 关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 atx 取 电 12v ,短接 黑绿线 开机 ,关机 远程登陆 关闭系统。

12V是从ATX取的,现在是先黑绿启动ATX电源,再开主板开关,关机了还要停一下ATX,不然硬盘一直供电中

网友:
原来板子上是12v我说我昨天插了硬盘直接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