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发问 请教大家无刷锂电钻和有刷锂电钻的电池有区别吗

楼主(2022-02-21):
请教大家无刷锂电钻和有刷锂电钻的电池有区别吗?购买时需要注意吗?

网友A:
电压等级不同,电池数量不同,跟有刷没刷没有关系吧

网友:
路过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B:
只要电压相同或者接近,接口相同能够装的进去,就能用

网友C:
没有任何区别,有刷无刷只是电机工作方式不同,跟供电没有关系

网友:
电池看输出电压和外壳 触点是否适配
有刷无刷是另外一码事儿

网友:
电池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等级不同,电池数量不同,跟有刷没刷没有关系吧

谢谢噢!不买了。电池带单位借表测了下,发现其中一块电池无电压,随便淘了一块同规格的18650电池,换上,居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相同或者接近,接口相同能够装的进去,就能用

换了块电池,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任何区别,有刷无刷只是电机工作方式不同,跟供电没有关系

没买,换了块电池,修好了。谢谢噢

网友:
反正我几个工具 接口一样 ~ 都是掺和着用的~也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