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质量好的鼠标微动开关

楼主(2022-02-21):
        用过多个立式鼠标,好用,但微动开关很容易坏。想自己更换质量好的微动,不知道哪个牌子的质量好,请大家懂的行家推荐哪个质量好,耐用。谢谢大家!

网友:
欧姆龙,樱桃

网友:
换光微动的

网友A:
欧姆龙蓝点 凯华红点 性价比很高

网友B:
大牌子都行,前提是你得买到真的。所以我不买微动,一般都是拆坏掉的罗技鼠标。

网友C:
欧姆龙灰点 16年9月买的时候是3.4一个 现在2.9 上面会带一个小铁片 直接可以拆下来 手感偏硬 之前换过几个罗技大革命和别的牌子的鼠标
用起来很舒服
当时给一个重度lol的同事换过,后来他鼠标左键塌陷的严重 换鼠标时候拆开特别看了一下俩微动 啥问题没有 但是他的鼠标的压微动的塑料突起都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蓝点 凯华红点 性价比很高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子都行,前提是你得买到真的。所以我不买微动,一般都是拆坏掉的罗技鼠标。 ...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灰点 16年9月买的时候是3.4一个 现在2.9 上面会带一个小铁片 直接可以拆下来 手感偏硬 之前换过几个 ...

感谢热心推荐!

网友:
HUANO华诺,欧姆龙除非你能到代理拿货否则就别买了,淘宝90%以上都是假货。华诺手感选项还多

网友:
华诺蓝黄点。

网友D:
我用了坛子里以 前推荐的TTC防尘金系列-鼠标微动,真的还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凯华黑曼巴,8000w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凯华黑曼巴,8000w次

谢谢推荐!

网友:
欧姆龙蓝点,5千万次寿命,5.5一个。点击省力,耐用省心。还有个黑点还是啥的,8块多一个,更适合打游戏。不过纯粹上网打发时间、不怎么玩游戏的话,蓝点足矣。

网友:
正品华诺HUANO 白点蓝壳微动 鼠标微动开关 银触点 2000万次寿命,我买的这个,质量很好,忘记是在哪看到推荐的了,我记得是他们说用来换网吧的鼠标用的,我买了一些回来换,十分好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坛子里以 前推荐的TTC防尘金系列-鼠标微动,真的还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

感谢热心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