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金业腰带式扩音机(GOLDYiP GL-9188)

楼主(2022-02-21):
捡的,拿到手开机没反应,可能是没电了,10V的充电器不太好找,用可调模块充一下,还是不开机。拆开看看吧。
正面

背面

侧面,充电口和音频输入口

另一边,开关,唛克风和指示灯

直接拆开

电池有一点轻微鼓起,估计是充鼓的,两节电池串联,最大8.4V,10V伏输入,串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直接接电池上充电了。

另一边,电池参数,上面那个大电阻和二极管就是串在一起充电的。

电路板另一面

这个应该是功放芯片,不过上面焊了个铁片散热,看不到型号了。

这边还有个运放

开机没反应是因为很久没使用,那个开关触点脏了,接触不好,擦了几下,开机就没问题了,使用功能也正常。

网友:
路过 ,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路过,以为铁片下面的是那个TF卡座

网友:
这牌子居然还没倒闭

网友:
看外形是2025十358,推这小啦叭是没问题。

网友:
功放芯片估计是TEA202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