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2246en开卡问题!(Chk PreTest Fail(31) /0x28, Can't find system block, See Log file)

楼主(2022-02-21):
主控sm2246en,八贴15131-128G ,DRAM pass,CE跳线1、3、5、7,toggle已加。
开卡37秒出现以下错误代码!!

设置,CE如下:

网友A:
修改FlashDB,找到该字符串,倒数第9个数值26,降低为20-23,具体要试。

另外,找老一点的软件版本开卡。

网友B:
4贴能不能开卡,可能是64di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贴能不能开卡,可能是64die的问题

不能吧,单颗4die,八贴一共32di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FlashDB,找到该字符串,倒数第9个数值26,降低为20-23,具体要试。

另外,找老一点的软件版本开卡。

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在设置中关闭交错,还有用老固件,P版以前的,新版对满32CE支持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固件原因居多

网友:
PRETEST选ORIGINAL,开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改FlashDB,找到该字符串,倒数第9个数值26,降低为20-23,具体要试。

另外,找老一点的软件版本开卡。

这算是月经贴,每个月都是相同的问题,直接降低到18,20有时候不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月经贴,每个月都是相同的问题,直接降低到18,20有时候不能过

仔细看贴,他这个是system block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set有毛病,set里面有一位从1改0是可以跳过check的

网友:
都是高手呀!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高手看看!!!!这里打勾了,里面是怎么设置的?还有ECC,这两个勾都去了再开

网友:
软件设置非常重要,多试试。。。有时降低频率容易开。。

网友D:
ch1 ce3挂壁了,替换掉这个ce对应的颗粒就好了

网友:
慧荣2246en开卡问题!(Chk PreTest Fail(31) /0x28, Can't find system block, See Log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1 ce3挂壁了,替换掉这个ce对应的颗粒就好了

范总说的对。楼主不信的话可以用46XT勾选其他通道开看看,是否是避开CH1CE3就能开。我遇见同样情况就是挂了个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贴能不能开卡,可能是64die的问题

有大佬搞过46en可以支持112die的MLC 128die的SLC/pSLC

网友:
致钛PC005用的就是这个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