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贴9EFL跳了SB8还是bad block over setting是不是颗粒问题?

楼主(2022-02-21):
直接点第二次量产pass,测速速度正常,但是跑圈写入完读取直接错误 然后掉盘。
第一次失败后如果重新拔插会显示坏块117

同样颗粒另外一块板跳SB8正常,这个是跳线问题还是颗粒坏块太多了,要用低格工具开么

网友A:
应该是颗粒问题,先低格标记坏块,然后再向格,应该能成功,成功后跑圈看看

网友B:
出现user报错,好像是toggle的典型报错啊,你看看toggle跳线是否跳好,或者换个量产版本,不行的话就是颗粒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user报错,好像是toggle的典型报错啊,你看看toggle跳线是否跳好,或者换个量产版本,不行的话就是颗粒 ...

贴的另外一块正常量产跑圈正常,sb8直接连锡的应该是连上的,sb4一起短了也报一样错误
用低格工具添加id后提示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网友:
好像我也遇到过这种,后来换软件又跳线折腾很久就成功了,也不知道怎么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颗粒问题,先低格标记坏块,然后再向格,应该能成功,成功后跑圈看看 ...

请问哪个版本能低格9EFL,群里面找的R0413,R0518添加了ID后都是报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版本能低格9EFL,群里面找的R0413,R0518添加了ID后都是报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

我在3268 prescan T0117上成功过,3267没玩过。Q0804试过吗?

楼主:
折腾了一天能过了
1.换成老版本固件正常能正常量产,Q0303,S0308都正常
2.新的U0115要降容开才正常跑圈也正常,但是另一个同样颗粒同款主控板又正常超频怎么开都能过,玄学?

然后对比了一下ForceFlash.set文件有一处参数不同老版Q开头的这里都是60,S0308和U0115都是0,但是S0308能过U0115不能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大神知道这个参数有什么用

网友:
建议上is903

网友C:
颗粒有新增坏块,开presca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有新增坏块,开prescan吧

范大好,没找到能低格9efl的版本,另外老固件能过的话会不会是固件兼容性问题?还是新版工具对颗粒坏快检测比较严格

楼主:
用3281试了下90%开还是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88%才能过,另外好像SB8短不短接都没什么区别,88%都能过,且跑圈正常
颗粒坏块多吧,用3267老版本固件又能过且跑圈正常,但是新版固件又不行
难道我这是假的东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