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go2再次死而复生

楼主(2022-02-21):
博士go2再次死而复生
上次是在拆按键时没断开电池而冒火花后死亡,后来通过按键飞线到电池正级而复活。
同时发现主板靠电机处发烫1分钟,于是拆下升压芯片U3TPS61222,丝印CKT)。这个升压芯片输入可以低到0.7V,应该是为使用镍镉/氢电池作准备的。把它的输入输出直接短接,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次是时转时不转,拆开看是电机引线断开。焊好后在调整角度时碰触到某处而冒火花死亡。
想在网上买主板发现差不多是我这整机的价格了(我买成88元)。没办法自己再耐着性子检查。发现单片机STM32没有电压,跑电路发现它前面是U4供电。U4Vin也没电压,它的前面是U3.U3我已经拆下并也它的输入短接。再往前面查它的供电来自Q4. Q4的前面就有电压了。难道问题出在Q4上?再看Q4的基级和Q68050)想连。短接Q6的集电级到地,发现使用正常了。再测Q6的基级电压,发现按压时它的基级电压瞬间上升后下降,但它的集电压电压始终处于高电平。于是确定是Q6出了问题。拆下测基级与发射极开路。更换了一个NPN三极管,经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我的go2再次死而复生。

楼主:
暂不明白为什么松开按键后仍然会有1分钟的高达2A的供电。而且U3升压芯片烫得厉害。用秒表测过,刚好60秒。而拆除它后短接输入输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难道是我的U3坏了?但没动它之前电机照常转动啊。

网友:
楼主字写得不错,,,,88这个价格买不到了  我买了110包邮 也是88包邮的那家  一个切口的那货

网友:
还真是多灾多难,这才买两个多月吧

网友:
你再折腾真的要扔垃圾桶了, 别折腾了

网友:
能修好也是厉害啊

网友A:
我也88上车了一个,微信红包领了8.88,还挺划算的,唯一感觉不足就是吸批头那个磁力太弱了,批头经常掉出来

网友B:
大佬,文理双修啊

网友:
楼主至少是个大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文理双修啊

地道文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88上车了一个,微信红包领了8.88,还挺划算的,唯一感觉不足就是吸批头那个磁力太弱了,批头经常掉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用,但是严重影响颜值。

网友:
我的最贵go2都被我摔坏了还能用  齿轮箱没有转换没有声音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也修好了我的go2,感谢

网友:
羡慕88买的,我当时接近两百买的

网友:
太厉害啦,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同款,有缝版,头两天天天找螺丝拧,百天后都想不起来扔哪里了。

网友:
说的明白,看懂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