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4056充电板带载充电的疑问

楼主(2022-02-21):
几年前用4056充电板给电蚊拍改锂电,那时就了解了4056是不能带载充电的,好在电蚊拍充电的时候不大可能使用。安全起见,5v输入我是用5.5mm或3.5mm的插头座,插充电器时自动断开电池到负载的线路,就像过去收音机那样,用外接电源时自动断开电池线路。
现在想改台秤的电池,台秤随时在使用,4056这种充电板就不适用了。
现在淘宝卖的4056充电板都带各种输入接口,micousb、miniusb、typec等,还有集成保护电路的,如下图:

问题是,用这种带输入插座的保护板,充电时不能断开负载。难道没人会在意充电时断开负载,还是4056可以带载使用?

(当然板上有正负接线点,可以继续用5.5插头座改造,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坛友用这个充电板吗?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没有那么讲究吧。带载充电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经常帯载充电!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讲究吧。带载充电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用,负载电流尽量小于充电电流就行,带载充电没出过什么问题,只是对指示灯有影响,负载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充电会不转灯,一直红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没问题,一直这么用。那么你说的问题能否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这只是个小功能板,要实现你说的功能,还要看使用者的电路设计,你自己用的3.5口就是一种解决方案。理论上充任何电池都应该切断负载,但是.................手机呢?

网友:
谁说的不能带载使用?又不是阻容充电

网友:
不能带载充电.我改了几台了.再说也没发现说不能带载充电呀

网友:
完全没关系,复杂电流远小于1A的都可以直接连着

网友:
带载充电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哪里有说不能带负载充电啊?

网友:
不能带载充电 ?????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楼主:
我用得少,大家都不信,百度截图

网友:
用条差点的USB线,保证带载充电时,TP4056电压输入端接近电池电压,只要芯片不烫手,怎么会有事呢。

网友:
好几块4056e坂电流改小到五六百亳安,用三年多了,一点事也没有,也不热

网友:
我买的4056充电模块很多,自己做的1865电池供电的1wLED灯和铅酸换成锂电的电蚊拍,平常热水器改用锂电电池这些都是用这种模块来充电,电蚊拍和台灯都经常边冲边用的,唯一烧过一次4056是睡迷糊,把1865正负极插反了烧的,后换了个拆改铁锂上的4056又继续使用了。

网友:
带载电流不超过2A且没有反压,可以边冲边用的只是超过设定电流电池电量会越来越少,而且保护板不会动作.如果负载电流比充电设置电流小就随便用,建议充电电流配置在500mA

网友:
根据4056的原理图,充电的同时,若电池对外供电,无非不过是增大了4056的输出电流。因4056是恒流输出供电,如果负载电流大于其恒流值,则电池会加入为负载供电。如果说烧毁,那也是4056过热引起的。但正常的4056有过热保护,当IC片过热时,能自动减小输出电流,此时电池的输出电流会增加以补偿4056减小的输出电流以保证负载继续工作。

我本人就在毫欧计上用过4056通电的情况下,使用锂电池供电的毫欧计,没见异常。

有人言烧坏过IC,这需要分析具体原因,不能简单认为就是充电的同时向外供电所致。

网友:
加强芯片散热,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