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an设置,pppoe和ipo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1):
什么时候选pppoe,什么时候选ipoe

网友A:
https://wenda.so.com/q/1533771252219615

PPPoE与IPoE相比的区别如下:

首先,PPPoE是基于会话连接的(点对点连接),在二层网络上增加了一个管道,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控制机制,如LCP协商链路层参数/监控链路状态、PAP/CHAP用户认证、IPCP分配网络层地址等等,因此“可运营、可管理”的控制能力很强,包括用户异常下线快速检测、会话与物理端口/逻辑端口绑定等等;

而IPoE是由一些相对松散的机制组成,包括DHCP地址分配、WEB认证,本身缺少用户异常下线快速检测机制、在端口绑定方面有不足,对接入网的要求比较高;由于IPoE技术比PPPoE来得简单,所以在安全性方面存在更多隐患,例如地址盗用、私设DHCP服务器等等,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应付。同时,由于宽带是从窄带发展而来,窄带时代的主流上网技术就是PPP,因此能够充分继承窄带时代的后台系统和运营体系。

总的来看,PPPoE与IPoE相比,在安全保证、实时计费、用户控制、与后台系统对接方面更成熟、更全面。

扩展资料:
PPPOE:与传统的接入方式相比,PPPoE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它在包括小区组网建设等一系列应用中被广泛采用,目前流行的宽带接入方式ADSL 就使用了PPPoE协议。随着低成本的宽带技术变得日益流行,DSL(Digital Subscriber Line)数字用户线技术更是使得许多计算机在互联网上能够酣畅淋漓的冲浪了。但是这也增加了DSL服务提供商们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心。
IPoE:DHCP( RFC-1541)本身是一种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最初主要针对于LAN应用。DHCP协议本身并没有用来认证的功能,但是DHCP可以配合其他技术实现认证,所有这些扩展方式都统称DHCP+认证。DHCP+OPTION扩展字段进行认证,又可称为IPoE认证方式。IPoE认证基于上网用户的物理位置(通过唯一的VLAN ID/PVC ID标示)对用户进行认证和计费,用户上网时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da.so.com/q/1533771252219615

PPPoE与IPoE相比的区别如下:

太复杂了,我百度了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我百度了也看不懂

为什么要看懂?你想开城中村运营就用pppoe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