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续一)39节三洋大红袍

楼主(2022-02-21):
上次拆的平衡车电池,全部零伏,准备扔掉的,结果坛友建议不离不弃,于是逐个充电测试,有7个漏液的扔掉。32个充满电后放置半个月,测量电压在4.02-4.12之间。问题来了,想配7个电池继续用又不放心。全部换掉又太贵。纠结!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不用再配8个的,把电池的连接方式改一下,比如说串联或者并联的方式,这样,应该就行了,就是容量会少一点

网友:
没啥不放心的,自己做电池组将就用用又没啥损失,能用多久用多久,用坏了再扔又不费什么事

网友:
平衡车突然没电是否会摔“马趴”

网友:
虚电吧, 带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静置电压太低了,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拿来其他要求低的地方用无压力,比如电蚊拍,燃气灶,热水器,自动垃圾桶。

网友:
内阻 内阻 内阻

网友:
改做他用吧,容量,内阻不同,分组难搞

网友A:
可以用理想二极管驱动器路径管理主动均衡,不怕全部换掉,出现低于3伏过放单体,自动切换旁路通过,再配合6到60伏兼容新国标,宽电压无刷双模控制器,万一霍尔松动断路,切换无感模式应付推车。

网友:
看电池电压内阻都是假的。最靠谱就是放电测试容量。

网友B:
过放电了的电池,容量和内阻都有较大的影响,还会有自放电的现象,一致性也变差了,再配7个一起用肯定不行
放手电筒、移动电源里用用还行
建议是全部一起换,国产3400mAh也就是10块左右一节,海鲜市场拆机的三洋18650GA也是十多块,总共400大洋左右搞定,前提是自己得有内阻仪、容量测试仪和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理想二极管驱动器路径管理主动均衡,不怕全部换掉,出现低于3伏过放单体,自动切换旁路通过,再配合6 ...

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说的啥?装鼻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电了的电池,容量和内阻都有较大的影响,还会有自放电的现象,一致性也变差了,再配7个一起用肯定不行
...

呃呃,就是太麻烦啊,我还是倾向于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好

网友:
点焊机搞起来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理想二极管驱动器路径管理主动均衡,不怕全部换掉,出现低于3伏过放单体,自动切换旁路通过,再配合6 ...

貌似很高级的样子,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C:
和你差不多情况,电动滑板车的电池不充电了,拆出来了,前5串4并0电压也激活不了了,后5串4并正常,电压内阻一致,没有测容量,就差个点焊机,没搞过,所以在闲鱼上问,自己出所有材料,找别人焊40颗电池10串4并,单手工就要收我150-200了,完全不能接受,还在考虑自己买个100左右的点焊机来玩吧,以后还能在咸鱼上接活,36v的收100,就比那些人的生意好了吧

网友:
单单买个新的10串4并的电池组包邮才236元啊,那些报手工150的人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还没算买电池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差不多情况,电动滑板车的电池不充电了,拆出来了,前5串4并0电压也激活不了了,后5串4并正常,电压内 ...

焊机啥时候到手,看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