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nt521网卡 黑群晖安装不能识别

楼主(2022-02-21):
从咸鱼上买了一个tplink的nt521万兆网卡,本来以为和群晖自家的万兆网卡采用同一芯片aqc107可以免驱,但是装上去后群晖6.2.3版本不识别。不知道有没有nt521有没有驱动,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他有没外挂一个EEPROM芯片

网友:
试试3617或者3615

楼主:
我的就是36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有没外挂一个EEPROM芯片

啥意思?

网友B:
有6.2.4黑群晖的引导了?

网友:
6.2.4用的什么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6.2.4黑群晖的引导了?

记错了 是6.2.3 6.2.4估计不会有引导了 7.0.1有引导了

网友:
要替换驱动

楼主:
大神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替换最新驱动

楼主:
大神有资源不?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