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金和田智能芯4500(500AlA) 电源维修

楼主(2022-02-21):
闲来无事,维修一台金和田电源,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先百度,没有电路图,也没有修好的例子。
看一视频流量博主,3集视频没有修好,据说是主变压器短路。
以前配电脑坏了几台航嘉电源,修好都是待机电源电容器坏,非常简单。
维修开始:
1,目测电路没有明显问题。
2,测量关键:电容器,电阻,功率管,肖特基二极管。无问题。
3,在风扇转一下的时候,测量峰值电压。分别是10v,4v,3v左右。

这个电源控制Ic为7520,保护后无法测量关键点电压。

4,制作3.3V和
          5.1V和
          3.9V
小电路,加到IC(7520)1,2,3 脚.
5,启动电源后,测量3.3V电压不正常,为4.2v。
6,测量12v,5v电压正常。
看来3.3v稳压坏了。百度后发现,是什么磁放大电路。
7,测量磁放大电路关键零件,当时测得二级管端负压7V左右。
    这时问题来了,当测量晶体三极管时:3.3v电压正常了。
     这是故障自己消失,但隐患还在。
8,磁放大电路十几个元件,各引脚重新焊接一遍消除隐患。
9,更换a733为2n5401;
10,清除原焊点各种渣质。
11,加电反复带负载测试无问题。
到此修复。
磁放大电路几毫安,居然控制了十几安的电流。节省了一个大功率管。

网友:
厉害呀,看着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头大

网友:
关键是找准地方,方法很重要。

网友:
思路很严谨 高效维修;

4,制作3.3V和
          5.1V和
          3.9V
小电路,加到IC(7520)1,2,3 脚.

这里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是1,2,3脚分别  同时 加3个不同的电压?高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