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拆了个intel 535 ssd,请问这是什么主控呀? 上面标的seagate

楼主(2022-02-21):
intel 535 的ssd,认不到盘,拆了看见这玩意。
上面标的seagate

楼主:
SEAGATE BF29AS41BB0,Skhynix H27QDG8UDE8R颗粒 。
去搜索了sf的主控支持表都没这个型号,但是综合各类文章确实应该是sf 2281的,请问去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的支持呢?

网友:
这个闪存本来就是不能开,只能搬板了!这个板子可以上其他支持的颗粒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SEAGATE BF29AS41BB0,Skhynix H27QDG8UDE8R颗粒 。
去搜索了sf的主控支持表都没这个型号,但是综合各类文 ...

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开卡工具都不支持这个颗粒,只能搬到其他板子上去开了,要用2281开的话得要intel的内部工具。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不能二次开卡,搬板吧

网友(2023-12-05):
FW string   : [B:FW_PPRO_TS_P2_L_U_C_20150109_999841:FW_PPRO_TS_P2_L_U_D_Release-1040772       ]
Config file : [cfg/cfg_MLC_Hynix_RDD_64Gb_H27QDG8UDE5R_2Q_4C_1D_S                              ]
ROM Revision: [300             ]
NAND ID     : 0xad, 0xde, 0x14, 0xa7, 0x42, 0x4a, 0x0, 0x0
Page Size   : 18048
NAND CE     : 4
Sector/Page : 8
Die/CE      : 1
Block/Die   : 1024
Page/Block  : 256
Raw Size    : 536870912
NAND Max EC : 2000
固件支持,用的H27QDG8UDE5R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