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阳电磁炉维修,47欧缓冲电阻开路造成不开机

楼主(2022-02-21):
开机无响应,拆开查看按键无反应,无5V工作电压,进一步查开关电源整流输出300V无电压,查到一缓冲电阻47欧三瓦电阻开路。用进口10欧三瓦更换恢复功能。

网友:
原则上,换电阻尽量找接近阻值的代换,这个误差太大了。

网友:
自己的吗?  建议清除那些夺命胶 有腐蚀性

网友A:
这些胶看着很不舒服,感觉有腐蚀性,但多数都有,为什么要打这些胶?防潮的,还是.....?

网友:
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家的电磁炉加热一秒后停机一秒,又加热一秒停机一秒,无限循环,锅放上面和不放上面一样的。美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胶看着很不舒服,感觉有腐蚀性,但多数都有,为什么要打这些胶?防潮的,还是.....? ...

黄胶来的无腐蚀性干了很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家的电磁炉加热一秒后停机一秒,又加热一秒停机一秒,无限循环,锅放上面和不放上面一样的。美 ...

保护了,检测到了某一项不合格保护了,有无代码?无外乎这些温度电压过高过低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护了,检测到了某一项不合格保护了,有无代码?无外乎这些温度电压过高过低等 ...

谢谢您百忙之中回复我,没任何故障代码~两年前刚刚买来的时候,锅拿走后,加热一秒停机一秒,锅放电磁炉上面正常加热,现在锅放上面也加热一秒停机一秒。好像锅没有放上面一样。之前是好的,我发现散热口很厚的油污,拆开清理了一下油污装好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百忙之中回复我,没任何故障代码~两年前刚刚买来的时候,锅拿走后,加热一秒停机一秒,锅放电磁炉 ...

可能过热或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百忙之中回复我,没任何故障代码~两年前刚刚买来的时候,锅拿走后,加热一秒停机一秒,锅放电磁炉 ...

检测锅的有问题,你没装好,把锅检测信号弄丢了,没检到锅所以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家的电磁炉加热一秒后停机一秒,又加热一秒停机一秒,无限循环,锅放上面和不放上面一样的。美 ...

是美的的吗?有几个型号用了500欧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250欧左右就可以了。我一般用小功率500欧姆的
两个并联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美的的吗?有几个型号用了500欧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250欧左右就可以了。我一般用小功率500欧姆的
两个 ...

好的~谢谢解答,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锅的有问题,你没装好,把锅检测信号弄丢了,没检到锅所以保护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2023-09-12):
这个是47欧2瓦保险电阻,开始也是用的金属膜电阻可以用,但没有保险作用,查了资料换回同型绕线保险电阻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309/10/205609anu80d2q76qdyjy0.png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309/10/205650nsih73isg6zaiakr.jpg

网友:
这个位置保险电阻开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坛内高手给说说,谢谢

网友:
这种似乎比较少见的故障

网友:
把锅具稍稍抬起一点点距离试试,不行再检查线盘是否平整安装到位,再尝试把线盘抬高一点(在固定柱上加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