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PB5-5000D拆机求大神指点破解

楼主(2022-02-22):
各位拆机大神、电子发烧机友大家好!
拆机了小电充电宝,型号:PB5-5000D,试了各种方法无法输出给手机供电,INPUT充电接口内的两个红色指示灯一直亮着,求各位大神、机友指点破解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短接红色圈圈处试试看可行。

网友:
主板上有个标示IP开头的芯片是关键,方案有很多,方案不同破解方法不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购买几块钱的充电宝主板来替换。

网友:
充电放电管理IC使用的是IP5109方案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918  参考这个 一次成功 看图片 就这两个步骤

网友(2023-01-11):
我的只能放电不能充电,郁闷。

网友(2023-08-30):
我短接了R25 按开关只能充一会,指示灯灭了就不能充了,掉电速度也超快

网友:
楼主,我的是PB5-5000 短接了R25,只能充一会,然后掉电速度超快,不知道咋整,然后Q10被我拆了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