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TC1&T7多功能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2-02-22):
晶体管测试仪:电子爱好者的测试神器。先入手一个TC1,使用后觉得很好用。看到T7后,自认为这个是不是前者的升级版,于是再入手一个。两者价格相当,每个约70元。经使用对比,两者基本一样,都好用。这玩意儿是电子爱好者必备之物,有时它比万用表都好用。举例:修一台有故障的明纬开关电源,怀疑是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失效,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装回去后故障依旧,于是更换一新滤波电容,成功修复。然后用这个晶体管测试仪测试,发现该电容内阻值达到了130多欧,证明此电容严重老化,不能用了。但万用表却测不出来。于是乎从此特别器重这个宝贝。今天把两台都拆开,对比着看看,请大家观赏,并提出您的灼见!

网友:
一个电池大些,一个小一些。不过都够用了,也不是很费电。

网友:
真的是神器,便宜又好用!俺也有,也是买的英文的,一个点焊好就是中文!

网友:
中英文显示还用搭线的方式

网友A:
类似的产品的这个应该是用料最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产品的这个应该是用料最足的

我这两个顶您这一个。

网友B:
之前买了个lcr-T4,后来屏幕排线裂了,只好买了个新的,彩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了个lcr-T4,后来屏幕排线裂了,只好买了个新的,彩屏

跟楼主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我以前买浩淇家的,绿屏版本,后来偶然知道他好像也是抄袭外国固件,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网友:
居然买了两个

网友C:
我的t7第一次充电的时候坏掉了,开机只有最上边的中文,其他都不显示,有知道怎么修的没

楼主:
一用一备,一公一私。

网友:
我的T7放一段时间就没电了,直接换了800mah的电池,里面的电池测试容量只有200mah左右。

网友D:
套牌车啊~~~~,目测就pcb版本不一样,其他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牌车啊~~~~,目测就pcb版本不一样,其他一毛一样!

哈哈,全是套牌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t7第一次充电的时候坏掉了,开机只有最上边的中文,其他都不显示,有知道怎么修的没 ...

换个屏幕???

网友E: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也是一个按键的,很不好用,总是按不到自己要的功能界面,
而且动不动就死机,有时候死机了只能拆开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也是一个按键的,很不好用,总是按不到自己要的功能界面,
而且动不动就死机,有时候死 ...

这个不需要功能选择,只有一个测试键,按一下就开始自动选择检测,个人觉得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按键后到显示出结果大概多久,我一个蓝色外壳的用了好几年了,嫌太慢了,一只想换一个,也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