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和大家交流一下光伏离网发电,都是用的什么电池,什么控制器和逆变器

楼主(2022-02-22):
和大家交流一下光伏离网发电,都是用的什么电池,什么控制器,还有就是逆变器,晒一下我的光伏离网发电吧!

网友A:
储能电池用的电动车干电池,会不会是水电池来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电池用的电动车干电池,会不会是水电池来的耐用

我也是用的电动车电瓶用了24块32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电池用的电动车干电池,会不会是水电池来的耐用

水电瓶的话听说时间长了水少了不及时添加寿命比密封免维护电池少

网友:
又一个大神出现了

网友:
牛!太阳能板一块几钱,几伏几安的?

网友:
在小门口那块容易被遮挡吧,对发电量影响大不?

网友B:
以前也是和楼主一样用的裂板,后来换成新的了,24V系统1200AH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是和楼主一样用的裂板,后来换成新的了,24V系统1200AH铁锂电池

24V逆变不合适大功率吧?

网友C:
搞成48v的,买基站逆变器 功率大 质量好。

网友:
8010这种工频逆变220那一短路就烧管子,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案吗

网友:
不要储存.白天用逆变太阳能电, 晚上用市电, 电池太贵成本远超市电,没必要

网友:
电池成本太贵了,两年就要换电池了吧,两年发的电的价值可能都不够换电池的钱。

网友:
太阳能发电,电池是硬伤,投资太大,现在的电池都不耐用

网友:
MPPT控制器,磷酸铁锂电池30度电,10Kw工频变压器的逆变器,目前48V系统

网友:
有没有研究太阳能加热泵储能加空调系统的,这个不用电池。毕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吧

网友:
要蓄能,成本太高,不如买现成的电了,除非没电或经常断电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成48v的,买基站逆变器 功率大 质量好。

基站逆变器是正玄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站逆变器是正玄波吗

是正弦波,离网的自己玩玩就行了 千万别投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