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货精品 拆一把1973年生产的上海牌TL1木柄电烙铁

楼主(2022-02-22):
得到一把上海牌的木柄电烙铁

纯铜烙铁头

固定线的螺丝也是铜的

老式花线镀镍接线柱 还带有地线接口

发热芯阻值

固定烙铁头用的也是铜

拆出来的发热芯 用的是瓷管绝缘

使用说明书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当一字起用用

网友:
看着亲切。用料很好。接地线空着没用,因为是两芯电线。

网友:
我也有把那个年代的木柄外热式电烙铁, 木柄的清漆比较厚的, 铁筒前部已经很厚的氧化锈渍, 换过一次烙铁芯和头, 现在已经放哪个角落近20年没用过了.

网友:
我捡到一把一样的,木头手把没有

网友:
军工企业生产的,质量很好的。

网友:
我的是全铜弯头没线不记得了多少瓦,比你的要大。

网友A:
铜头太容易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头太容易氧化了。

这个自带头子估计是某种铜合金  不容易氧化的

网友:
外热式的  曾经拥有

网友:
我还有一把大的,弯头的,原来是用焊锡条的,做招牌的。

网友B:
当年“上海”产品代表着顶级的质量,80年代后就尔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上海”产品代表着顶级的质量,80年代后就尔尔了。

他这个电镀钢桶 在现在也是顶级  随便搞 随便烧  不变色 不失光 非常牛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动一字螺丝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动一字螺丝批?

哈哈哈 这是电热一字螺丝批

网友D:
没猜错这个体积的应该是100瓦的,100瓦实在是个不上不下的功率

网友E:
我第一把烙铁就是这种样子的 25w 插电出去抽根烟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把烙铁就是这种样子的 25w 插电出去抽根烟再焊

的确是热的慢 热容大 热起来后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猜错这个体积的应该是100瓦的,100瓦实在是个不上不下的功率

25W 的 不是100W 100w更大

网友:
今天最2了,2022.2.22,没有哪天比今天2。质量真好啊,那个时候的做工真不错。现在怎么也没这种用料和做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