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锐捷网速还行?

楼主(2022-02-22):
这网速正常吗

网友:
火箭头顶上过,牛这网

网友A:
这是缓存的速度吧?应该不准确 除非你是2.5G或以上的网卡 超出千兆的速度上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缓存的速度吧?应该不准确 除非你是2.5G或以上的网卡 超出千兆的速度上限了 ...

+1,严重怀疑是缓存...

网友:
这速度可以,比内网千兆拷贝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缓存的速度吧?应该不准确 除非你是2.5G或以上的网卡 超出千兆的速度上限了 ...

不知道啥是缓存,反正下个1.5g电影几秒就完事了

网友B:
当然可以说正常也可以说不正常。我十几年前就发现了。你下载过A盘考B盘罢了。前提是你得双机械或者稍好的固态硬盘。说不正常是你得2.5G的网口或光口,首先你得满足电脑,路由器,光猫3者都是,还得是千兆宽带的情况下才符合理论。明显你不符合,那么大概率就是软件显示bug

网友:
不是你路由器的问题,是宽带运营商内网的速度,都是短时间速度,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说正常也可以说不正常。我十几年前就发现了。你下载过A盘考B盘罢了。前提是你得双机械或者稍好的固 ...

为啥我不能规合,我就是千兆光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我不能规合,我就是千兆光纤,

假如你使用有线的情况下,首先得电脑网口和光猫网口2.5GE以上,假如你使用无线的情况下,要求就更多了,电脑网卡得WiFi6,路由器得WiFi6,还不能是ax1800规格的WiFi6,光猫路由接口也得2.5GE以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是WiFi6的光猫又不贵100多块钱,问题是你现在是这些情况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使用有线的情况下,首先得电脑网口和光猫网口2.5GE以上,假如你使用无线的情况下,要求就更多了, ...

只知道光猫,路由,网卡都是新换的千兆设备,猫和路由是WIFI6的,网卡是不是2.5的不清楚,PCI-E的

网友:
这网速突破了千兆端口了啊,应该不是实际网速。

网友C:
迅雷的BUG,你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迅雷的BUG,你开心就好

这BUG好利害,一个电影几秒就下完了。

网友(2022-05-26):
你千兆网卡跑出152M/S的速度,你换算工一下觉得可能 不呢?我以前20M的聚友E家,,迅雷卡BUG的时候 显示下载速度 26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