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插座wifi版超载坏了,求助大神

楼主(2022-02-22):
一直在用小米智能插座wifi版给电热水器供电控制,前两天没注意将热水器调成了最大3000W功率,结果智能插座出现了问题,才意识到智能插座超载了(最大2500W),现在的症状:wifi可连接,手机可控灯亮灭,就是不通电(有瞬间电流通过,之后马上断电),有发热,插座已拆解,求大神指教 是哪个件坏了,最好给标出

网友:
检查继电器和采样线圈啊

网友:
没看到电流取样电路,应该只是继电器触点烧蚀了。换个继电器应该就可以了。控制那么大功率的负载,建议加个接触器。

网友:
把黑色的继电器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估计是继电器的触点不行了

网友:
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
超载损坏,就是继电器最大怀疑。。。

网友:
换继电器应该就好了。

继电器触点烧糊了,吸合瞬间可能通电一下,然后接着烧糊了。

继电器一定要换,清理后只能用小负载。

网友:
那个黑色的方形大块头(继电器)坏了,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A:
小白你搞不定,3KW大功率重新买个插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你搞不定,3KW大功率重新买个插座吧

我计划换一下继电器  之后在小功率使用

网友:
把继电器引线出来接接触器!

网友:
3000W,好像很多插头都受不了

网友:
前段时间联想的那个出口版智能插座应该可以做到大功率

网友:
个人建议热水器没有必要加控制开关,热水器水冷了再加热用电量比保温时,用电量大。

网友(2022-04-12):
继电器问题吧

网友:
顶部的大方块黑鬼把他撬开用砂纸打磨接触点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继电器可能挂了

网友:
直接换继电器就行了,我有两个都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网上一搜,发现是这个智能插座的通病,直接TB一个继电器一两块钱包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