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苹果专用充电器拆解(PISEN PS-PC051B)

楼主(2022-02-22):
大街上捡的,没想到做工还凑合,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A:
5V 1A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A的???

===============

是的,万年不变5v1a

网友:
中间有个白色塑料隔板的。。。否则有问题的。。。

网友B:
大街上捡的是什么价格

网友:
捡的是个什么价?

网友:
和山寨的没什么区别
什么保护能省则省,保险丝(热电阻)、光耦……
还有非常差的丰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街上捡的是什么价格

淘宝十几块吧

网友:
做工材料尚可吧

网友C:
还没我5毛钱买的充电头用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我5毛钱买的充电头用料好。。。

没见你的拆解呢?

网友:
这个以前还不便宜,很耐用,就是充电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