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已解决]AS2258+15131开卡求助

楼主(2022-02-22):
2022.02.23更新:解决了解决了,可能是因为工具自身的问题,我把0DFK的ini移到0207里面就能开出来了,跑圈圈测速也正常,不过我这用了一年拆下来的15131坏块确实够多
有需要工具的可以找我,免费发邮箱
下面上AS和HDTune的图(HD让我很懵)

原问题:RT,闲来无事准备做个SSD给电脑用,手头没别的板子了,只有一块AS2258的双贴板,查了下支持列表以及看到范大发过的0DFK贴AS2258的帖子,于是就干上去了
但是开卡一直报错,不知道什么意思,求问诸位坛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转接卡ASM1153)

网友A:
报306一般是坏块多,看ce12的坏块数173,偏多啊
开卡容量改240G试试

再不行把设置里的坏块比改成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306一般是坏块多,看ce12的坏块数173,偏多啊
开卡容量改240G试试

降到210G也同样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306一般是坏块多,看ce12的坏块数173,偏多啊
开卡容量改240G试试

选02 RDT也报同样错

网友:
抽空加我,我远程你看看

网友B:
这个主控玩不来,虽然是PS3111的马甲,但是吧......反正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玩不来,虽然是PS3111的马甲,但是吧......反正不好玩

已经解决了,速度和46XT相仿,其它确实没什么可玩,但是N18-M16好玩,改天再找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