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汉蓝暴电源出现奇怪问题,拆开清理下

楼主(2022-02-22):
回老家过年回来,电脑电源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开机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这个时间段内会突然自动关闭,马上开机就开不了,过一会又能开,然后又会自动关闭。开始以为是其它配件问题,全部拆下重新装上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最后换了一个电源就正常了。

拆开清下灰吧,修是没那个水平了。这电源用了十多年了,也该退休了。
外观

线材

风扇,这是用刷子清过灰后的样子,没清之前很多灰

电路板正面,也是清过灰的,没清之前都看不清小元件

背面

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了,大神科谱下。另外补充一点,拆下来后用电子负载测试一百多瓦(手里最大的负载了)却可以一直运行,不会关闭。
电脑是E3 1230 v2,华硕的B75主板,加个GTS450的老显卡。
完。

网友:
FSP蓝爆不同版本的用料大不一样啊。

网友A:
居然是主动PFC,还是同步整流,电路估计比较复杂

网友B:
“ 修是没那个水平了。这电源用了十多年了,也该退休了。”——————是咯。我自用一个服役14年半的台达电源300瓦无PFC版DPS-350AB-8其中一颗台湾台湾LELON(立隆)电解电容鼓包。家里没有专业焊台,用电络铁换电容,结果不小心把PCB给搞废了。最后只能报废处理。

网友:
清理下灰尘就好了,应该是灰尘太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 量量电容,更换了估计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修是没那个水平了。这电源用了十多年了,也该退休了。”——————是咯。我自用一个服役14年半的台达 ...

换电容你可能只是少人吸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你可能只是少人吸锡器。。

换电容一般不需要的。一把功率大点的烙铁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一般不需要的。一把功率大点的烙铁就搞定。

我的焊功不好,已经把PCB搞报废了。

网友:
全换电源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可以试试在故障出现开不了机的时候测一下是哪一路电压不正常,先测5V待机电压,然后把PS_ON和地短接看能不能开启电源

网友E:
这种电源都是全汉低价走量的,里面的配件都是质量一般的,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会修就先把几个靠近散热片的小容量电容换掉试试,不想动手就直接换新电源,对你的硬盘也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都是全汉低价走量的,里面的配件都是质量一般的,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会修就先把几个靠近散 ...

是咯。FSP这货十年前JD行货大约¥129块吧。现在闲鱼倒旧货垃圾的大约¥29块包邮吧,到手也距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
应该是超压保护了

网友F:
超压保护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电子负载是稳定的100多W 但是CPU和显卡它不是 有时候瞬时电流变化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压保护怎么解决呢

查检测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修是没那个水平了。这电源用了十多年了,也该退休了。”——————是咯。我自用一个服役14年半的台达 ...

我也是上的台达dps,17年服役至今。不知道多久才退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主动PFC,还是同步整流,电路估计比较复杂

4个肖特基,不是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