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E5拆仪表台给4G模块加GPS天线

楼主(2022-02-22):
更新:原理是车上的4G模块采集信息,传到服务器,手机APP就可以远程控制空调之类的,也可以看到车辆位置。原车是通过中控导航采集车辆位置信息,但是上任车主把原厂中控导航换掉了,所以位置信息采集不到,我才从模块加GPS天线入手。因为低配车配的模块有GPS天线,不需要中控导航就可以用手机查询车辆位置。
但是这个模块安装位置非常别扭,必须拆仪表台才行。板子上焊底座,然后接一根GPS天线,车辆位置信息就传到服务器了,我就能用手机看车辆位置。
这个底座是找人焊的,一个修手机的小门脸,收了我5块钱,哈哈。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在本论坛搜到关于4G模块的帖子,才下决心拆车加天线。在那个帖子已经回复感谢,再次感谢!
原由:买了比亚迪E5二手17款中配,原车主换了第三方的中控。到手我开通了云服务,但是APP中车辆定位一直不更新,后了解到原车模块没有GPS天线,信号采集于中控大屏的GPS定位。在本论坛找到图片,虽然和E5不完全一样,但是基本确定可以加GPS天线。

这是网友的图,型号与我的一样是tq94,(低配车的模块是tq95有蓝色GPS天线),

板子上都写着蓝色了。
手机发帖,不好排版,直接描述了。
仪表台还算好拆,先拆A柱护板,再拆左下护板,抠掉空调出风口和饰条,拧掉3个螺丝,一共七八个卡子。往下拆遇到难题,副驾气囊连在车上,导致仪表台地无法拿下,后给4S打电话,专业师傅告诉我拆手套箱,拧下螺丝即可。感谢师傅远程指导,搞技术的真是无私。
顺利拆下模块,焊上某宝买的天线底座,实现GPS定位功能。装车,恢复原样。
断了两个卡子,没有多出螺丝,基本成功。

网友:
这焊工有待改进。感觉没焊牢

网友:
烙铁不行  你这样以后开着开着 焊点肯定还会虚焊

网友:
只加了个天线座? 感觉烙铁温度不够或者加热速度太慢

网友A:
,那个器件不对 ,拆了 直接短接接,正常应该黑色的  。。  那个应该是个小电感  本身就是天线。。那个应该是个小电感  本身就是天线。。那个应该是个小电感  本身就是天线。。那个应该是个小电感  本身就是天线。。

网友A:
干了个寂寞。本身就有天线,你加个天线座子, 有啥用。干了个寂寞。本身就有天线,你加个天线座子, 有啥用。干了个寂寞。本身就有天线,你加个天线座子, 有啥用。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B: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了个寂寞。本身就有天线,你加个天线座子, 有啥用。干了个寂寞。本身就有天线,你加个天线座子, 有啥用 ...

接的没错啊

通信模组出来接个33pf进天线。天线上加个47nh滤波,加个10欧姆接电源供电,很经典的gps电路,哪里不对了

网友D:
GPS位置信号在地下车库也没有

网友E:
这焊点!,没焊实。烙铁温度不够吧。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器件不对 ,拆了 直接短接接,正常应该黑色的  。。  那个应该是个小电感  本身就是天 ...

你说的是GPS天线,我弄的是4G模块,加了底座好插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我是二把刀,不是版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的没错啊

通信模组出来接个33pf进天线。天线上加个47nh滤波,加个10欧姆接电源供电,很经典的gps电路 ...

我操作的依据是跟类似型号对比得来的,不懂这些专业的东西,但是你说这几句我能明白大概意思,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位置信号在地下车库也没有

已经调试好了,我们小区的地库能有信号,不强,但是能大概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点!,没焊实。烙铁温度不够吧。

这也是请别人帮忙焊的,呵呵,花了我5块钱。我也不太满意,但是也没好意思让他返工。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有接触不良的隐患
楼主改的是对的,就是焊个接口,外接了一个GPS天线,楼主没放出外接的GPS天线而已,有些人就说改个寂寞

网友F:
原来是数码的坛友,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数码的坛友,晚上

我是到处搜帖子才找到这里,各个论坛都有共通之处啊。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