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到了个300V的无刷电机该怎么玩

楼主(2022-02-22):
看了一个跑步机电机大小的无刷电机估计就是跑步机上的,标的是550w直流300v3根线怎么接线,需要哪种控制器能搞搞?

网友A:
跑步机的大多的有刷电机的,正负和地线。如果是正常好的电机,用个12V3A以上的直流适配器就能转了  就是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步机的大多的有刷电机的,正负和地线。如果是正常好的电机,用个12V3A以上的直流适配器就能转了  就是很 ...

这个我知道,这个无刷的也是那种皮带,所以猜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这个无刷的也是那种皮带,所以猜测

拍个图片看看啊,还有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看看啊,还有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还没买不在手里

网友B:
跑步机很少有用无刷电机的
确定是无刷电机的话,就得用变频器驱动
也可以用电动车控制器,但是电动车电压没有这么高的,只能低压工作,功率下降

网友:
要看是单相还是三相,无刷都需要驱动,高转速基本都是单相如戴森吹风机的电机,高扭矩都是三相!

网友:
220V整流就是310V

楼主:
整流直接怎么样,卖家说不用控制器能转就是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步机很少有用无刷电机的
确定是无刷电机的话,就得用变频器驱动
也可以用电动车控制器,但是电动车电压没 ...

功率降了转速低了准备做个大点的台锯的本来就才3000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直接怎么样,卖家说不用控制器能转就是不能调速

那就是自带驱动的

网友D:
不带驱动板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自带驱动的

嗯,想想300V转速3000整流过去200V是不是就只有2000转了,带台锯转速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驱动板不建议购买

应该自带了,转速有点低官网都没这个型号的了

网友:
搞个驱动就能玩了

网友:
永磁无刷直流电机跟电动车一样的细线五根是霍尔 粗的是三相 臭鱼大把控制器

网友:
这个变频器就可以直接驱动的,没有反馈而已

网友:
300V 无刷电机驱动很贵,估计比你的电机要贵,不建议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想想300V转速3000整流过去200V是不是就只有2000转了,带台锯转速有点低

AC220V整流滤波后就算是DC310V,无刷的需要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直接怎么样,卖家说不用控制器能转就是不能调速

如果不用控制器那就是自带驱动了,用220V整流滤波供电就行,但要注意整流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