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心果点焊机控制器测试篇一

楼主(2022-02-22):
闲来无事看到开心果的点焊机控制器开源分享,大喜于是乎打板买来配件一路顺产完活
今天拿来实测与各位交流分享一下  考虑到电容供电低于3.3v升压会降压炸管 改为电池单独供电  分离mos板子与控制器部分 方便测试更多的mos管 这次测试的是8管228

另外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12v供电有动作无控制信号蜂鸣器会响但是光耦无输出信号  换成B628升压后一切正常 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没有m了 恳请大佬们路过打赏 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什么表啊,示波器????

网友:
测试工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表啊,示波器????

玩具测流器{:013:

网友:
主要是看看点焊成品效果如何呢。

网友B:
能直接短路干10ms不炸管么

网友:
能焊些啥材料?不锈钢?铜?铝?

网友C:
原来是你!小丸子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短路干10ms不炸管么

25毫秒都短路过了自己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短路干10ms不炸管么

其实短路不炸管的  实际点焊中 持续过流才是考验  短路测试因为内阻有限实际消耗的电流并不是很多只能说是一个初步测试 如果焊接管子有问题会直接炸掉 另外一致性差的也会炸 持续过流才是终极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你!小丸子群

你也是呗 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短路不炸管的  实际点焊中 持续过流才是考验  短路测试因为内阻有限实际消耗的电流并不是很多只能说 ...

这个短路测试少了工件电阻电流大很多的才是最容易炸管的,至于连续点焊,手工点焊速度快不到那去,散热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短路测试少了工件电阻电流大很多的才是最容易炸管的,至于连续点焊,手工点焊速度快不到那去,散热毫 ...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这板子好玩,测测点焊时的波形?哪找的开源?

网友E:
我也实测了,同样是测量压降波形,但我的波形是方波,顶部平坦,前后沿都很陡峭,不是楼主的馒头形,或是楼主的驱动不足?我采用的是三极管8550图腾柱输出。只是实际点焊电流远没有楼主的大,点镀镍片测试是1700A,点焊效果还可以,点铜排测试是193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实测了,同样是测量压降波形,但我的波形是方波,顶部平坦,前后沿都很陡峭,不是楼主的馒头形,或是楼 ...

这个所谓的波形是实际电流的波形 并不是驱动电流的波形 两回事的 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实测了,同样是测量压降波形,但我的波形是方波,顶部平坦,前后沿都很陡峭,不是楼主的馒头形,或是楼 ...

这电流点铜牢固么。你测试的是g极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