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各位帮忙给下这个黑胶体U盘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2-02-22):
里面有很重要的数据,现在usb接口所有的引脚都掉了。

要从哪几个引脚接线才能让U盘在电脑上被识别。

有标贴的是后面,有9个点的那边是前面。

网友:
管他什么点不点的,去马家买个3.0沉板9针的USB公头,回来拆了铁壳,铜片朝上,后面的9脚按顺序焊上就行了。
如果想飞线用的话,就需要找沉板9针公头的PDF文档,然后查出2.0的四个脚对应那几脚,飞个普通的2.0头子去救数据了

网友:
九针,3.0 你搜一下USB3.0的典型公头,然后直接引四根线就好了

网友:
怀疑这货    里面就是SD卡

网友A:
刚好前几天在立创撸了个免费的3.0公头,然后去看了下商城里的规格书,当铜片朝上时,2.0的针脚与3.0的隔位的,也就是你目前照片这种状态,9个焊盘分别对应:
5 4  6 3 7 2 8 1 9
然后4321是2.0的脚 ,分别是4脚电源负(黑)、3脚数据正(绿)、2脚数据负(白)、1脚电源正(红),你从盘上第二个焊盘开始,按黑绿白红的顺序飞线到标准的2.0公头上应该能读到数据了,想恢复的3.0功能的话,就只能按上面的办法,自己买个3.0的公头回来,拆掉壳再适当磨薄点焊上去。

网友:
对比下面的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某宝搜索黑胶体U盘,找找3.0的,查看引脚定义

网友:
某宝搜索黑胶体U盘,找找3.0的,查看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前几天在立创撸了个免费的3.0公头,然后去看了下商城里的规格书,当铜片朝上时,2.0的针脚与3.0的隔位 ...

好的,我只要把东西拷出来就行,不用管他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只要把东西拷出来就行,不用管他3.0

你照着8楼的照片,焊1、4、6、9脚吧,没想到这玩意他不是标准的3.0脚位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着8楼的照片,焊1、4、6、9脚吧,没想到这玩意他不是标准的3.0脚位分布 ...

怪不得我昨天焊好后插到电脑里面提示未知设备。。。。

楼主:
完了,按今天这个焊接也读不出来了。难道是昨天接错了烧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