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米家电动牙刷 维修USB充电口问题

楼主(2022-02-22):
电动牙刷没电开不了,充电也没反应,拆开看看。

不懂结构,只能暴力了。

这是用到的工具,第一次没拧紧螺丝,转了两下切割片掉了下来,吓了一跳,还是很危险的。

故障原因就是usb充电口不好了,修好装上,问题是怎么密封起来呢?透明胶带?502胶?热熔胶?ab胶?

网友:
这样拆解的话,确实太累了

网友A:
换一百块上下 的飞利浦6511吧。相比,这个就是个玩具,我觉得这是小米最不地道的产品之一。

网友B:
主要问题装回要填充专用胶水,建议买2节5号电池几十元殴乐壁电动牙刷,再买每颗几元副厂刷头,改14500锂电池加占位器没事。电磨尽量选12点9级超硬钢螺丝,配304不锈钢螺母,整体螺丝,万一螺母松动砂轮无力不会飞出,304不锈钢螺丝偏软容易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百块上下 的飞利浦6511吧。相比,这个就是个玩具,我觉得这是小米最不地道的产品之一。 ...

这家伙确实不咋好,故障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装回要填充专用胶水,建议买2节5号电池几十元殴乐壁电动牙刷,再买每颗几元副厂刷头,改14500锂电 ...

欧乐比没听说过啊

网友:
最好是相同材料热补,虽然有痕迹但牢固。

网友(2022-04-14):
米家这么垃圾吗

网友:
拿吹筒把尾部充电口位置吹热,然后反面顶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我把前面的不锈钢给锯开了,里面就是一个震子,那个偏摆的敲不掉,连马达的心也一起拔出来了,再插回去就不转了,想改个电摩玩玩的,不行了,这牙刷有2档,第一档输出电压3v,第二档2.5v,改变电压来改变震动强度,拆坏了三个

网友:
可以无损拆开,从下面充电口哪里

网友:
我觉得刷头太小了...................

网友:
也有一个 还没拆封,买硒鼓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