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的硬盘供电接口和别的不一样

楼主(2022-02-22):
朋友从一体机里拆了块J1900给我,想着把电老虎D525换下来,装机时才发现,供电接口不一样大,J1900的比较小,这个接口叫啥名字呢?

网友:
pin距不一样

网友A:
这种也还算通用,好多迷你板都是用的这种接口的插座。

网友B:
大力插总能插进去的。

网友:
SATA电源线PH2.0mm小四pin

网友:
4P接线端子,具体规格看不出来。散热风扇的接头应该跟这个插口匹配的(看着一样),拍照片问客服吧。要配好母pin(没有专用压线钳的话),最好让卖家接好线发货,收到之后直接电烙铁焊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还算通用,好多迷你板都是用的这种接口的插座。

关键是我现在想买这个线,找不到

网友C:
某宝搜一下PH2.0小4pin,按照接口尺寸买,我买过是白色插头的

网友D:
把你当前这个头子的外壳拆掉,然后里面的线直接按顺序插这个小口的针上,再用热熔胶填充就行了。
或者直接把头子绞了,然后按对应的线序焊到板子背面,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一下PH2.0小4pin,按照接口尺寸买,我买过是白色插头的

找到了,谢谢

网友:
PH2.0-4P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你当前这个头子的外壳拆掉,然后里面的线直接按顺序插这个小口的针上,再用热熔胶填充就行了。
或者直接 ...

直接焊上简单粗暴省一个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力插总能插进去的。

大力出奇迹

网友(2023-05-15):
有两种 一种隔断距离小点的,一种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D525吗?

你要吗?可以加微信QQ261307853

网友:
PH2.0的就可以,间距比2.54小些

网友(2024-02-06):
大力插总能插进去的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有的小4pin没有12V,只能接2.5寸硬盘

网友:
还算常见的接口,大力插上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