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德生TECSUN CR-100收音机。调谐与音量杂音故障

楼主(2022-02-22):
调谐故障,音量电位器杂音。

这机子使用最多,早换锂电了。

拆开

调台元件,与鼠标里面编码器差不多。参照鼠标滚轮,这零件应不容易坏。
缺油,加润滑脂。

音量电位器加加润滑脂。

装好,搞定。

天气很冷,气温只有12度。

网友A:
这内部做工真 不忍直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内部做工真 不忍直视。。

德生历来做工都惨不忍睹,可是用起来又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德生,怎么说也是国产历来响遍中国大地的品牌,不懂为何内部做工就是这么差??????难不成只要求能响就行???????

如果收音机做工,就是这么摆元件、焊接工艺,才能收到电台,那么日产的品牌,为元如此规整、养眼,收音效果也不比德生差,实属不解.........

德生高端机型也是如此
德生机,买来就别拆、也别百度拆机图.........不然会伤情感、情怀........

网友D:
电池筒做得很好

网友E:
内部连线怎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F:
低档机,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部做工真 不忍直视。。

外观象块面包,橙黄色,国产算可以的啦。

网友G:
我对电子电路的爱好,就是从拆收音机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历来做工都惨不忍睹,可是用起来又没什么问题

使用简便,能自动选台,声音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生,怎么说也是国产历来响遍中国大地的品牌,不懂为何内部做工就是这么差??????难不成只要求能响就 ...

同感!
本来想返厂的,第一次拆修,主要是调台乱跳不稳,还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筒做得很好

谢谢!4分线管还是太细,小鬼子绿皮18650可以,国产锂电套不进去。

准备改,用可乐瓶盖再做,可口可乐红色瓶盖为正,百时绿色瓶盖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连线怎一个乱字了得

收音效果很好,声音也大,我经常带出去玩。

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档机,就这个样子。

这机子早已停产,以我的使用感觉,超值,主要外观好看,节假日远足,带着它,放草地上,黄色抢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对电子电路的爱好,就是从拆收音机开始

我是为了改掉性格急躁的短板,特意装拆收音机,继而看线路图,喜欢上物理课的。
开始有损,这部收音机无损。

网友H(2022-07-13):
引用 网友C:
德生,怎么说也是国产历来响遍中国大地的品牌,不懂为何内部做工就是这么差??????难不成只要求能响就 ...

如果收音机做工,就是这么摆元件、焊接工艺,才能收到电台,那么日产的品牌,为元如此规整、养眼,收音效果也不比德生差,实属不解.........

这句话逻辑表达有点问题,应该是 ”不比德生好“

工艺不是影响收音质量的关键因素,是电路的参数设计、元件的质量和生产调试等诸多因素

网友H:
编码器如果质量差,也是很容易坏的,表现就跳动,调大会偶尔变成调少,调小变成调大

网友:
这个线路板实在提不起兴趣,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收音机做工,就是这么摆元件、焊接工艺,才能收到电台,那么日产的品牌,为元如此规整、养眼,收音效 ...

确实,不能为工艺而工艺,本机收音效果可以的,
我拆过英国功放机,论工艺就是个国产山寨,但是,声音比排的整整齐齐的日本机好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码器如果质量差,也是很容易坏的,表现就跳动,调大会偶尔变成调少,调小变成调大 ...

鼠标里的编码器不知能不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