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我也来拆两个用25系列存储器的奇葩投标U盘

楼主(2022-02-22):
       年前在某宝的红包频道拿了不少2块多的红包,然后在推荐区看到了原价3块多的铝合金壳投标U盘,点进去一看,原来是了小容量1M的是3块多,但考虑到用完卷只要几毛钱,就当买U盘壳子用了。
       到手后一直在那扔着,昨天晚上找东西又看到了,于是接电脑上试了一下,总计920KB,可用919KB,按电脑界的算法,四入五舍一下标1M倒也没毛病。
然后就好奇心作祟了,毕竟印象中最早的U盘好像也是8M还是16M起步的,这1M的盘怎么来的,是坏块太多的黑片还是干脆就是一陀牛屎?于是决定拆开看看。
直接扯尾部没动静,于是从U口附近的塑料处下手,轻松取下U口的“围脖”,然后对着灯看了一下,尾部明显有热熔胶(感觉和农行的老式U盾一个套路),于是拿铬铁的杆子加热了下外壳,再用力一扯,就把主板带一坨胶拉了出来,也算是顺利拆解了,整体如下图:

       尾部的塑料怀疑用了502之类的,加热也扯不掉,又不敢大力出奇迹(毕竟还打算用这个壳呢),所以暂且这么拆吧。

      U口的细节,写明了2.0的接口,1MB容量,倒也光明磊落,不像某些扩容盘

       再看板子部分,单面的玻纤板,一颗MW8108的主控,一个25Q80的存储器,再加几个阻容件和乐ED,竟然就完事了

       我跟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于是赶紧又拆了一个(毕竟红包太多),结果是除了25Q80换成了25L80外其他的几乎一毛一样

       用半导小芯查了一下,这个MW8108的主控来自迈科微,采用5V的单电源供电,内置晶振和3.3V的LDO,并且带有过流和短路保护,支持4K\8K的SLC/MLC的闪存,但是不支持TLC的,最大ECC为48/1K,其他的资料包括规格书之类的,暂时没提供。

       从理论上讲,把这个1M的拆掉,换个破司机上4M的估计也能用,甚至于我估计都不需要量产,直接就能识别,等后续有空子我试一下。

       最后问一个问题,假如把这玩意当编程器来用,可行性有多大?比如说焊个16M的上去,把路由的固件直接写进去

网友A:
离谱啊,话说我也一直想搞一个这种spi u盘,楼主给个链接看看?之前看坛子里面的还有个主控叫W8什么的也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
人家不还搞了文件系统吗??所以当编程器应该是行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谱啊,话说我也一直想搞一个这种spi u盘,楼主给个链接看看?之前看坛子里面的还有个主控叫W8什么的也是 ...

你在某宝找一下朗朝数码专营店,然后店内按价格排序,有个3.8元的投标U盘,点进去买1M的就行了。
建议是直接在红包签到频道里搜,运气好的话现在应该也还有,然后有用红包,几毛钱就能买到。

网友B:
我试过,需要量产的,不能当编程器用,可以量产成扩容盘,软件貌似只能xp下才能检测到U盘,是usb2.0全速,也就是usb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需要量产的,不能当编程器用,可以量产成扩容盘,软件貌似只能xp下才能检测到U盘,是usb2.0全速, ...

xp下才能量产?有量产软件吗

网友:
1M投标也远远不够啊。

网友:
这也不是不能用。这东东虽然速度慢点,但写入寿命至少有保障(10万次左右),且存储器芯片的制造工艺是SLC。
用它来保存密码、帐号信息倒是挺不错的。也可以拿来给LED条屏更换字幕内容用(前提是:屏的控制卡需要带U盘插口)。

仔细看了下那块存储芯片(25Q80),第一行写着ah1218,说明这个存储器生产日期为2012年第18周(应该是的)。

2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在某宝找一下朗朝数码专营店,然后店内按价格排序,有个3.8元的投标U盘,点进去买1M的就行了。
建议是 ...

有没有TOSP48焊盘的,我还有个8G的F把焊盘搞挂了丢那里的...

网友:
现在签到红包需要满五元才能用了

网友A:
这玩意也不是SLC吧,这是NOR Flash,结构和NAND Flash不一样,不能量产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拿编程器把里面的固件读出来然后写进25Q128里面,这样就有16MB的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某宝找一下朗朝数码专营店,然后店内按价格排序,有个3.8元的投标U盘,点进去买1M的就行了。
建议是 ...

感谢楼主,红包签到里面领了3.7红包,1毛钱入手成功

网友:
居然有厂家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主控,spi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红包签到里面领了3.7红包,1毛钱入手成功

我也是,3.7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不是SLC吧,这是NOR Flash,结构和NAND Flash不一样,不能量产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拿编程器把里面的固 ...

如果只能在XP下量产确实有点强人锁男了,现在手上最垃圾的赛扬我也装成WIN10精简了,你说的这种用编程器先读这个1M的,把后边填充15M的FFFF,然后写回到25Q128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只是编程器在公司里过年没带回来,再买一个目前手上没有大额的红包。
目前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从破司机上拆个4M的换上去试试,万一现在科技进步了,换上直接就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TOSP48焊盘的,我还有个8G的F把焊盘搞挂了丢那里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人可以试着去海鲜转转,买一些老款的金士顿4-8G的推拉款或是G2板型的经典款那种,大概率能拆出即支持TOSP48,又能贴BGA芯片的,甚至是只能TOSP的U盘。
不过感觉万能宝应该也能直接买到,比如这个关键词:
慧荣SM3281AB U盘主控板 usb3.0接口 G2双贴电路板 支持bga tsop
银灿IS903 USB3.0 U盘PCB主控板 BGA132 BGA152 写保护双贴双通道

再或者问下论坛里做U盘定制的大佬们。

@aacyxjz 签到红包是按面额来的,基本都是面额加1分或是1毛的起步价,新号给的基本都是五块的,能持续一星期左右,然后开始变成3块多、2块多、1块多甚至是几毛的。
不过现在红包频道的商家们也鸡贼了,好些商品明显是加了价的,用完红包后跟正常C店的价格不差多少,所以红包只适合撸一些用完只需要付几分钱(我的上限是5毛钱以下)的东西,比如频道里最常见的铜螺丝、中性笔、数据线或是一些便宜的电子元件、模块之类的。

网友:
不错的东西,如果用红包买的话。现在得实付5元了,红包就1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能在XP下量产确实有点强人锁男了,现在手上最垃圾的赛扬我也装成WIN10精简了,你说的这种用编程器 ...

不一定能行,不量产,不论有无闪存,不论闪存大小,都默认会有一个未格式化的4m大小的容量,且无法使用。手上有几个16m的,写入300k/s左右,读取800k/s左右,操作要等很久才会开始响应进行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能行,不量产,不论有无闪存,不论闪存大小,都默认会有一个未格式化的4m大小的容量,且无法使用。 ...

16m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能在XP下量产确实有点强人锁男了,现在手上最垃圾的赛扬我也装成WIN10精简了,你说的这种用编程器 ...

用VM装个XP虚拟机就行了嘛,不过MW8108我并没有找到量产工具,所以量产那是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