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K9OKGY8S7E这片子U盘能在什么主控开卡?

楼主(2022-02-22):
EC 1A 88 2F 80 C9

现在这片子 u 盘能在什么主控开卡?

网友:
SM2258XT, SM2258

网友A:
8ce的3281或3280应该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3281或3280应该也能开

3281 有 8ce 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 有 8ce 的板子吗?

有的,3281N

网友:
3281的正片工具开不了8CE

楼主:
58xt 一直找不到ssv3 的固件。只找到ssv4的

网友:
SSV3的有啊

楼主:
这3个工具都只有一种ufs芯片的参数

网友B:
我记得3268M 316的主控板开成功的,但是另外有两片K9OKGY8S7M死活开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3268M 316的主控板开成功的,但是另外有两片K9OKGY8S7M死活开不出。

3268m 我也开不出来

网友C:
U盘芯片我没开出来过,2258H可以双贴开,确认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芯片我没开出来过,2258H可以双贴开,确认过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C:
U盘芯片我没开出来过,2258H可以双贴开,确认过的

用0719A固件没有开出来

网友:
SM2258XT_SSV3-TLC_PKGR1212A_FWR1211A0 58XT我测试架开过,跑圈过,不过44G以后掉速,58H不掉速,用的哪个版本忘了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C:
U盘芯片我没开出来过,2258H可以双贴开,确认过的

双贴速度怎么样?会掉速吧?掉速后是多少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