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给电蚊拍换个锂电池,但是发现地方不够了

楼主(2022-02-22):
如题,电蚊拍的电池不行了,想换一颗18650,但是发现地方不够放了,要把板子裁剪一些,想问下板子底部哪些可以直接剪掉~~~

网友:
板子也不好剪,刚好开关在那。不要后面那个螺丝柱

网友:
换个5号的算了

网友:
楼主缺个14500锂电

网友A:
充电电路不改吗

网友:
剪掉是不可能剪掉的,开关在后面,特别不好办,不行直接用18500锂电池算了

网友:
有现成的USB充电电蚊拍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太一般了吧

网友B:
换一百块上下 的飞利浦6511吧。相比,这个就是个玩具,我觉得这是小米最不地道的产品之一。

网友:
不要拨动开关和LED照明的话可以把微动开关以下的部分减掉,B-不动,B+接到微动开关下面那个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百块上下 的飞利浦6511吧。相比,这个就是个玩具,我觉得这是小米最不地道的产品之一。 ...

这个是机器人吗?

网友:
干掉螺丝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改吗

内部体积不够的话也可以把充电电路外置 跟充电器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机器人吗?

哈哈,另一个帖子,竟然回复错地方了

网友:
这种不值得折腾了,14500锂电池也省下了。

网友:
我用的电蚊拍,不带灯7.9买的淘宝,就是论坛发到那种,一夏天也换不了两次电池,平均每天10只蚊子吧,

网友:
把交流220V那部分电路去掉

网友:
从螺丝孔旁边锯开,下面的部分和上面的部分放在一起,用4条软线连起来。开关拆下来粘在塑料壳的开关位置。

网友:
换过多个电蚊拍电池,基本都放不下18650,多次尝试,换18350刚好,位置、容量都可以
电路板加个3.5插座,直接4.2输入,完美
不过你这个板子质量一般

网友:
手机电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