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现给手机电池接口供电5V左右也没事

楼主(2022-02-22):
现在的手机电池充电电压最高都达4.5V了(手机可安装软件查看)大部分电池都是最高4.4v
这个不用说。十年前的4.2V也没事。
起因是长期插电手机电池因为过充和满电存放而鼓包多次,我就想改个高电压的电池让它长期处于不饱和的状态(几年前试过法拉电容但密度低储能太小,因充电逻辑关系,不能高负荷使用),2个2.4V的钛酸锂串联(充满可达6V)开机发现5V多,图是后来拍照的电压下降了,
此帖想说的是,既然可以5V供电,那么usb直供就是,省去降压环节损耗能提高效率,什么串2极管降压的我绝不推荐,实测会大大增加功耗,还不如插充电口呢,5V直通应该所有手机都没事。

网友A:
这得看手机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耐压了
还有电池侧的电压增高 可能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热量增加  要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手机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耐压了
还有电池侧的电压增高 可能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热量增加  要加强散热
...

没问题,现在手机电池全部4.4V多个0.几根本就不是事,普遍的快充方案都12V20V了,就别杞人忧天考虑你所谓的耐压

网友B:
97年开始用松下450手机的路过, 从来都是插着充电器, 只有一个华为电池鼓包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挂在VBAT的不止一个IC。4.2V正负多0.几是可以,但是不等于可以随便接5V适配器了,因为5V电源也有正负0.几的情况,这样就变成5.6V--5.8V的高压加在VBAT上面了。另外快充12V20V不等于其它电路都耐压很高,手机里面大耗电的芯片都是不经过电源管理直接连接到主供电的。

网友D:
要按照你的逻辑正确的话厂家就直接用5V电压了。不能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E:
一直认为手机充电器是5V电压,实际充电器也是标注DC=5V,难道充电器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手机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耐压了
还有电池侧的电压增高 可能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热量增加  要加强散热
...

看情况了:线性降压供电的,功耗增加,dc-dc供电的,功耗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挂在VBAT的不止一个IC。4.2V正负多0.几是可以,但是不等于可以随便接5V适配器 ...

大耗电的芯片,通常都是用DC-DC供电吧?比如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按照你的逻辑正确的话厂家就直接用5V电压了。不能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厂家不用是因为5V的电池不好找

网友F:
某一天,PA短路挂了就知道为什么不直接用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一天,PA短路挂了就知道为什么不直接用5V了。

用5V供电,PA会短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按照你的逻辑正确的话厂家就直接用5V电压了。不能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给我找个5V的电池出来!你赶紧去发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年开始用松下450手机的路过, 从来都是插着充电器, 只有一个华为电池鼓包

说的很清楚了鼓包只有两方面一是过充一是满电存放,一个没电的电池你要它鼓它都鼓不起来。我是常年插电,最久的是插了5年才鼓,最短的是刚换新电池没俩月充满电放那没使用满电存放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挂在VBAT的不止一个IC。4.2V正负多0.几是可以,但是不等于可以随便接5V适配器 ...

这个你就纯属无知自我意淫扯犊子了,最耗电的是cpu,你发明的直接能使用4V左右电压供电的CPU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认为手机充电器是5V电压,实际充电器也是标注DC=5V,难道充电器虚标?

5V只是USB接口普及使用后因为手机有要支持连电脑,充电数据接口合一各厂商都按这个做了。二十年前的手机各厂商的可没有统一,比如三星就是4.2V诺基亚就是6.x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清楚了鼓包只有两方面一是过充一是满电存放,一个没电的电池你要它鼓它都鼓不起来。我是常年插电, ...

一直插着充电器不算满电存放?
看你的回帖, 这里本是抱着良好心态互相交流的地方, 你真的不用见谁怼谁, 目测这个小号也离禁言不久了.

网友:
老手机确实可以,新手机开机电压或者电流比较大,直接连充电器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现在手机电池全部4.4V多个0.几根本就不是事,普遍的快充方案都12V20V了,就别杞人忧天考虑你所谓 ...

快充方案的12V20V又不是直接加在电池上面,现在的高压锂电池就4.35V。

网友:
手机电池都有保护板的吧,所以电压高了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