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闲的蛋疼,用电饭锅保温片DIY个锡炉

楼主(2022-02-22):
先把家里的电饭锅保温片拆了

捡来的一块木工板,按保温板出线位置打孔,把陶瓷护套放进去

接线试用,找的一个U盘铁盒子直接放在保温板上

不固定估计没法用,找了一段细钢丝,折两个卡扣

固定以后的效果,试试还是有点作用

背面线固定一下,电源线皮剪一小段打螺丝就完工。电热板出线点了一点热熔胶固定,这个比较失败,一加热就化了,完了再想办法固定一下。贴4个脚垫搞平下面,收工。

离能使用还需要不少锡加里面,暂时没舍得,铁盒子直接放上面的原因还是不平的原因,感觉加热有点慢,又在加热片和铁盒中间抹了一点CPU导热硅脂,有没有效果还没有试。

网友:
能拆LED就不错

网友:
先说下你这电饭煲好的坏的

网友A:
就想知道 加热后气味大不大?

网友B:
PTC拆焊台几十瓦功率。你这保温片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 加热后气味大不大?

大,烧烧估计能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拆焊台几十瓦功率。你这保温片多少功率?

板子上没标记,电能表测试功率37w

网友:
也折腾过一个,就是表面不平整……

网友:
这玩意设计功率是40瓦,Pdd上一堆,很便宜的,但是用在电饭锅上有个缺点,如果用锅煮汤时容易被溢出的汤汁导致短路或使壳体带电跳漏保。我直接把我锅上的给拆下来扔了,放弃保温,自由淤锅。
这玩意的就是金属壳包裹了一个带绝缘层的发热丝,如果追求效率可以把上壳拆下来,直接怼到锡锅上,但是要注意绝缘,防止漏电。

网友:
大开眼界,我都不知道电饭锅里有这个东西,以为就下面一个发热盘呢

网友C:
功率太小化不了多大锡块,做锡炉劲头不足,拆led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小化不了多大锡块,做锡炉劲头不足,拆led正好

也是感觉做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