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不同厂家和批次的问题

楼主(2022-02-22):
最近在折腾个东西,用到NE555,之前库存手里有一些,后来又补充了一些。这就造成手上有不同厂家的大概3种NE555,这是起因
最近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发现同一个电路的几个东西性能差距巨大,于是一直在找原因,折腾了很久,最后发现是不同的NE555造成的。打样的5个PCB上刚好用了3种不同的NE555,然后性能就大概也是三种不同的性能。

由于这3种NE555来自淘宝,很可能来自三个不同厂家。所以基本可以确定不同厂家的NE555性能是有差距的。
那么,如果是同一个厂家的不同批次的NE555芯片,性能也会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吗?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同样是555,做东西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因为它们没有牢记使命,不忘初芯!

网友B:
国产的555 静态电流 或者输出电流不一样而已,用起来感觉差不多。

网友:
555是个神奇的东西,不同厂家各有各的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555,做东西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因为它们没有牢记使命,不忘初芯! ...

汉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555 静态电流 或者输出电流不一样而已,用起来感觉差不多。

具体没测是哪一项不一样,但是我这个地方用起来差很多,误差50%了,没法用啊

网友C:
不同厂家,不同批次都可能存在参数变化

原则上设计电路要设法避开参数区别导致的工作异常。

我过去也弄过555做事情,周边零件设计的好的话,基本上参数变化的555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厂家,不同批次都可能存在参数变化

原则上设计电路要设法避开参数区别导致的工作异常。

这已经和外围元件没有关系了。

网友:
这类好找的 358 555 393 324 4558 ,我都是找旧板子拆大厂的 德仪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