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 120G盘,那个大哥有这个固件开卡

楼主(2022-02-22):
120G盘,那个大哥有这个固件开卡,十分感谢,一直找不到。。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去找这个版本,8成可以开

网友:
楼上的应该猜对了,这个应该是刮刮乐三星的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现代的颗粒,用现代的3DV4的版本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去找这个版本,8成可以开

我试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现代的颗粒,用现代的3DV4的版本开试,

好像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去找这个版本,8成可以开

不行。。试过了。。。

网友B:
1!

读一下ID,什么问题都解决了!EC1C945364C9,是这个吗?大概率这个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一下ID,什么问题都解决了!EC1C945364C9,是这个吗?大概率这个可以开

我尝试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一下ID,什么问题都解决了!EC1C945364C9,是这个吗?大概率这个可以开

不行,跑到最后一卡循环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