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比亚兹usb转sata桥接芯片asm235短接bios芯片5、6脚救砖

楼主(2022-02-22):
手头一块比亚兹usb3.0转sata桥接盒子,升级固件时选错固件型号版本,结果变砖。救砖方法:

1.松卡口打开盒子,取下主板,主控芯片旁边八脚的为bios芯片。

2.断掉dc5v/2a辅助电源,断开usb3.0数据线与电脑连接。主控芯片旁边八脚的为bios芯片。

3.以镊子短接bios芯片5、6脚先放电,再松开镊子(这一步非常重要),可多放几次。

4.再次以镊子短接bios芯片5、6脚,保持短接状态(bios芯片定位圈下面为第一脚,反时针方向数依次为1、2、3、4、5、6、7、8脚)。

5.将usb3.0数据线插入座子连接电脑与盒子,等待约10秒左右,盒子成功被软件识别,指示灯亮(一定先短接,后接电脑,否则不亮灯)。

6.选正确的固件刷入盒子,救砖成功。

7.此方法在asm235芯片上验证成功,相信在asm、jms等系列芯片上也能成功!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感谢,225 绿联盒子改休眠时间忘记选择固件,刷了1153e的固件后变砖,已经按照楼主方法救砖成功,不用再花40元再买个一模一样的还给同事了。

网友:
感谢,救砖成功

网友(2023-10-08):
非常好的技术贴。

网友(2024-06-30):
就像看看那个三极管.楼主你换个手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