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迪电单车静态电流过大,如何优雅的分手?

楼主(2022-02-22):
此电单车报警器很垃圾,半年就坏了,但是非常不方便拆,停车后就一直耗损电瓶,而且雅迪是装了个60v转12v的变压器,为了保障报警器钥匙关电停车后一直工作,无形中也耗损,所以就算拆出了报警器,这个变压器也一直耗电,但是又不能拆除,因为仪表也是用12v,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把12V改到电门后面的电路上!@

网友:
报警器一般直接电池供电的呀,转换器不通电。不然屏幕会一直亮。  假设真是转换器供电,改到电门锁后

网友:
一个总闸刀 解决一大堆问题  ……

网友:
正常的车,报警器都是直接用48v电,转换器拧了钥匙才会通电。

网友:
你仿佛在搞笑,仪表你打开钥匙才通电,一般仪表是接主电源,也就是48,60v之类的,灯光喇叭才接12,报警器不可能接那里,或者是改装的?报警器一般是宽压的,如果是原装的,集成在控制器里面

网友:
静态电流小厂都会考虑,偌大一个专业的电动车企,这个不需要楼主去质疑,全国那么多车主早就帮你想过了。报警器坏了就修或者换,少想其它的。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线路和供电方式,一般电动车会在控制器出一路12v给报警器供电,功率只能满足报警器用,接60转12v这种变压器给报警器供电是不合理的,可能是触发条件或是检测用的吧,这玩意一般给12v仪表,喇叭,灯光供电起码10A以上大电流的,静态功耗都比报警器工作电流还大,不太可能用这玩意给报警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