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明纬医疗型桌面电源GSM60A12-P1J

楼主(2022-02-22):
前几天发过一个G-Technology G-Drive移动硬盘的拆机贴,原配是APD 12V 2A电源,跟帖里有坛友提到12V 5A明纬GSM60A12-P1J,顺手查了一下居然还是医疗型电源,深水宝上价格都不便宜,到小黄鱼发现价格合理很多,就买了几个回来备用。

先看一下官方介绍(地址:http://www.meanwell.com.cn/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GSM60A)。

GSM60A系列是一个高信赖性,60W单组输出绿色环保医疗型适配器,该产品是Class I电源(有FG),
装配 IEC320-C14 AC标准插头。采用80Vac~264Vac输入电压,整系列提供从5Vdc到48Vdc之间不同的
输出电压,能够满足各种医疗电气设备的需求。电路设计符合国际医疗标准(2 * MOPP),具有超低
漏电流(<100μA),适合用于与患者直接接触的医疗设备。
GSM60A效率高达91%,低于0.15W的超低空载功耗,GSM60A符合USA EISA 2007/DoE, Canada NRC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EPS, EU ErP,并且满足Code of Conduct (CoC) Version 5;最显著的特征是
当工作于正常模式或待机模式时,适配器可节省能耗。整系列采用94V-0阻燃塑料外壳,提供能
有效防护电击的双重绝缘保护。GSM60A通过国际医疗安全认证。

按照之前个人理解,医疗级电源应该具备的部分特性:低波纹,强带载,高可靠,长寿命。

从文档来看,低波纹有提及;
带载方面,保护部分的过负载105%~160%,不知是在这个区间保护还是可以在这个区间正常工作超出保护;
可靠性方面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702K小时,换算成年大概是80年,个人觉得真有这么久里面的电解电容早就全失效了吧;
长寿命在特性部分提到的寿命>105K小时,换算成年大概12年,看起来也挺长,不过为什么跟MTBF差了几倍。

希望有坛友可以答疑解惑。

久闻明纬大名,作为第一批入手的明纬电源,肯定要拆开研究一下。

首先是外观。

正面带灯

反面标签。

如果想从标签贴纸上快速判断一支电源是否为医疗型,看好有没有TUV 60601(IEC 60601 + EN 60601)认证标志。

在这个电源认证标志区域,这个认证排序位列第一,很好辨识。

在外壳的2个对角各有一颗螺丝,把上面的脚垫取下即可见到。

正面

红宝石输出电容

散热片是焊在电路板上的,而且在变压器等接触的地方打了胶,就没有继续拆了。

背面,220V输入焊点加了绝缘垫片。

背面的PWM电源芯片丝印TH1AA 6757,查了一下是仙童半导体的FAN6757,中文datasheet:
https://www.onsemi.cn/pub/collateral/fan6757cn-d.pdf

FAN6757 是下一代绿色模式 PWM 控制器,结合了创新的 mWSaver™ 技术,大大降低了待机和无负载功耗,实现了对于全球所有待机模式能效规定的要求。创新的 AX-CAP® 方法不必采用 X 盖帽放电电阻,最大程度降低了 EMI 滤波器级中的损耗,同时满足 IEC61010-1 按钮要求。保护功能确保了各种异常条件下电源系统的安全运行。专属的跳频功能减少了 EMI 辐射。内置的同步斜率补偿在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负载条件下实现了稳定的峰值电流模式控制。专属的内部线路补偿可在整个通用线路电压范围内确保恒定输出功率限值。FAN6757 只需很少的外部组件,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适用于需要极低待机功耗的成本高效的反激转换器设计。
特性

单端拓扑,如反激式转换器和正激转换器
mWSaver™ 技术
达到低无负载功耗:<在 230 VAC时为 30 mW(包括 EMI 滤波器损耗)
采用 AX-CAP® 技术消除 X 电容放电电阻损耗
开关频率线性降低至 23 KHz
在轻负载条件下间歇模式运行
500 V 高压 JFET 启动电路用于消除启动电阻损耗
高度集成了大量的功能
抖频可降低EMI辐射
高压取样以检测输入电压
带斜率补偿的峰值电流模式控制
带线路补偿的逐周期限流
前沿消隐(LEB)
内置 7 ms 软启动
通电/欠压恢复
先进的保护功能
VDD欠压锁定 (UVLO)
内部过载/开环保护 (OLP)
过温保护(OTP)
VDD过压保护(VDD OVP)
电流感应短路保护 (SSCP)

220V输入母座,C14品字口,台湾TECX德盈出品,型号TU-301-SP。

输出口为5.5x2.1带音叉,线径16AWG。

补充一个插曲,手上目前拆过的电源有一些了,基本上有灯的都是等灯灭,没有灯的带负载关闭220V输入,或者放上几天再拆,从来没被电过。
然而这次是意外,指示灯熄灭才拆的,当时两只手都摸到电路部分了,应该都是在靠近220V这边,突然感觉两只手都麻了一下,右手的感觉更强烈。事后专门用表量了输出的确没有电压,难道是输入端的电容所为?

请各位坛友引以为戒,拆电源的时候务必小心。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高压放电电路有问题,所以被电貌似做工比不上这个拆明纬GS90A12-P1M电源,顺便替它续一条“生命线”

网友B:
高可靠居然不是用的玻纤板

网友C:
医疗电源一些安全参数、抗干扰能力、可靠性要求比较高而已。
本身电压输出性能并没有多好,纹波算不上很好吧。

网友D:
做工用料很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放电电路有问题,所以被电貌似做工比不上这个拆明纬GS90A12-P1M电源,顺便替它续一条“生命线” ...

感谢关注。

刚才拜读了您的帖子,做工的很不错。不过两个电源定位不同,GS系列已经停产定位通用型,能效级别(V&VI)和可靠些(>348.7K小时&>720K小时)方面GS系列低一点,但是波纹方面,同样的12V,80mVp-p&100mVp-p更优秀。

现在在产的GST90系列看了一下12V波纹达到了120mVp-p,不如这个GSM90更比不上你的GS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可靠居然不是用的玻纤板

感谢关注。

这个不太懂,好像以前很多都是玻纤板,但是一直不会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疗电源一些安全参数、抗干扰能力、可靠性要求比较高而已。
本身电压输出性能并没有多好,纹波算不上很好 ...

感谢关注。

看来这个电源买偏了,本来是想要个波纹小/可靠性高的电源给移动硬盘和NAS用,结果只买对了一半。
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用料很一般啊。

感谢关注。

里面没继续拆,正品明纬医疗型电源应该还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压放电电路有问题,所以被电貌似做工比不上这个拆明纬GS90A12-P1M电源,顺便替它续一条“生命线” ...

几年前木樨园手机市场70元买的,原装苹果5伏2安,没输出后撬开也被麻到,后来学会用万用表加电阻,放掉高压侧剩余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木樨园手机市场70元买的,原装苹果5伏2安,没输出后撬开也被麻到,后来学会用万用表加电阻,放掉高 ...

感谢提醒,老坛子有介绍贴:
取一10K电阻捆在2个数字表笔上 打到200V档
往电容2脚上一放  观察屏幕数字 5秒左右就放完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467&page=1

网友F(2022-05-19):
这个型号的电源,我买了一个官方原装全新的(保2年),还在闲鱼上买了四个(每个的价格相当于全新的1/3)
还没有收到货,收到后我对比一上看看怎么样。因为我本人就是医疗设备工程师,对医疗级别的设备还是觉得要放心不少
那些医用级别的安规,可不仅仅是花点钱就能过的,还是要在产品设计和用料上费很大的心思,才能通过那些安规的

网友:
用螺丝的好评

网友G(2022-07-14):
我买了一个,50块钱新的,比较喜欢这种激光的,不喜欢贴纸的,撕了难受,不撕会破,也难受,这个激光的牢固,看起来太爽了

网友:
明纬电源无论用料还是工艺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2022-08-18):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的电源,我买了一个官方原装全新的(保2年),还在闲鱼上买了四个(每个的价格相当于全新的1/3)
...

感谢关注,抱歉刚看到回复,论坛没有提醒。

医疗级的设备器材确实可靠性和安全性都非常高,不过价格也是特别贵,尤其是各类线材,插头都是钯、铑等稀有金属,典型的高可靠高价格。

楼主:
感谢关注。

用螺丝的电源真的对拆机特别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一个,50块钱新的,比较喜欢这种激光的,不喜欢贴纸的,撕了难受,不撕会破,也难受,这个激光的牢固 ...

感谢关注。

又抓到一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

这个好像也还是贴纸的,只不过是激光雕刻的贴纸。

对这个电源来说贴纸也没关系的,螺丝都在边角位置,不用动贴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用螺丝的电源真的对拆机特别友好。

是的,讨厌超声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