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22-02-22):
前段时间成功照抄完成了开心果大佬的第二版电容点焊机,使用一切正常,设置3.5ms点焊0.15的镀镍片妥妥的。
但是现在遇到了新问题,关于电容充电,我使用的是创联5V 40A的开关电源接恒压恒流模块,恒压恒流模块设置5.26V  3A输出给电容充电。现在已经损坏了两个恒压恒流模块了。
本人电子小白,只会抄作业,不会找问题。也不知道到底是恒压恒流模块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直接使用5V 40A开关电源串联0.5欧100W电容充电总感觉心里没有谱,不知道什么时候充满,所以还想使用恒压恒流模块。
请教大佬们有可靠的充电方式吗?或者质量可靠的恒压恒流模块。
附恒压恒流模块图片

网友A:
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实际电压,假如5.3V左右的话直接充就行了。电容需要有均衡板,避免超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实际电压,假如5.3V左右的话直接充就行了。电容需要有均衡板,避免超压损坏 ...

开关电源是5.3伏,有微调我自己调的

网友B:
是不是过热烧的,可以加散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过热烧的,可以加散热试试

应该不会。每次都是刚插上几十秒就冒烟

网友:
一直都是恒压恒流模块给电容充电,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恒流模块是降压模块,你用5V输入,5.26V输出,那肯定烧啊。
你最好用12V电源输入,这样效率和可靠性都比较高一些。

网友:
可以试试用电源轮流给电容充电,每次把电压设置好

网友D:
超级电容内阻过低,模块类似于输出短路. 调小电流,电容组加个电压表头。

以上仅代表个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恒流模块是降压模块,你用5V输入,5.26V输出,那肯定烧啊。
你最好用12V电源输入,这样效率和可靠性都 ...

主要怕恒压恒流模块损坏,12v直接充了

网友:
我的也烧,烧了两个,总结就是这玩意有设计缺陷,然后我在模块的输出串联一个5欧的水泥电阻 物理限流1A  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内阻小,接电源或普通调压恒流模块充电相对于短路输出确实很容易烧,
买个DCDC输出直接充或串个合适灯泡给电容充电就可以了,用不着限流。

网友E:
电容内阻太低,充电时类似短路,一般的模块受不了,在模块和电容间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功率大一点,5W应该就可以,阻值1-5欧姆,按欧姆定律自己算下电流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内阻过低,模块类似于输出短路. 调小电流,电容组加个电压表头。

以上仅代表个人的看法. ...

说的很有道理 电容充电根本不需要什么模块多此一举  上限电压设置好 用模块是追求满电压才需要升压上去的别说40A 你就是400A充电对于放电7000 多A的电容来说统统笑纳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致性差的就需要均衡跟的上你充电的速度 此时才提醒出模块的价值 否则根本不需要

网友:
两个原因 电容电压过低导致输出被迅速拉低形成短路效果 模块过流是第2个 所以很正常 电源有可调旋钮 微调电压至电容上限范围内就行了 过放电需要串联一个12v汽车小灯泡防止电源短路保护 串联电阻会降压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内阻太低,充电时类似短路,一般的模块受不了,在模块和电容间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功率大一点 ...

感谢。直接用40A开关串限流电阻开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直接用40A开关串限流电阻开冲

可以 那个其实也不是限流而是防短路保护的假负载而已

网友:
把你的电源直接改成恒压恒流充电器才是可靠性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体积最小 充电速度最快的方案~

网友:
这种模块普遍虚标,实际充电的时候摸摸看热不热

网友:
至少打个4折用,卖东西的恨不得1分钱的功能吹成1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