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信电视led55ec550ua精简固件

楼主(2022-02-22):
只打开usb调试没有用,本想adb精简,无奈没有adb开关,连不了电视,又root不了,有没懂的老哥指条路。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用双us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usb试试

试过了,绿联的线,电脑没反应,驱动也装了,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绿联的线,电脑没反应,驱动也装了,没用的!

ip地址也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也不可以?

是的,ip地址根本没用,usb调试用线连,无线调试才是adb,没有端口号也连不了,默认端口5555也不行